有没有USB转双串口的芯片? 用于平时调试用。有没有USB转双串口的芯片? 用于平时...

楼主:
有没有USB转双串口的芯片? 用于平时调试用。    一个USB转2个串口,其中一个串口物理监控另外一组串口的收发数据。。不知道有没有简单的类似CH340一样的双串口IC?

网友A(2024-11-02):
纯硬件估计没有。用STC8H2K08就行,线路超简单,不用板直接飞线都行。程序官方例程就有。不用改直接写就行(新买的芯片官方写有USB转串口程序,不记得是不是双串口)

网友B:
USB串口量产PCB/SCH开源, 芯片出厂自带USB程序
Ai8H2K12U-45MHz-SOP8USB串口,RMB 0.95,
Ai8H2K12U-45MHz-SOP16USB串口,RMB 1.1省1个USB
USB插头支持:USB-TypeA,USB-TypeC
支持任意波特率,最高到 10Mbps,程序早已稳定,免驱动安装
全自动停电/上电,ISP下载编程烧录器
手动电源开/关按键,可做电源供电模块
立创开源 SCH / PCB,可以自己去立创免费打样

网友C:
哈哈~~
我们都在小心翼翼地避开“夹带私货”。。。

人家头顶那么大的三个英文字母,会不知道“有没有USB转双串口的芯片?”吗??!!
再翻看一下他的主题贴,也都离不开那3个英文字母。。

点到为止,不再置评,因为懂得都懂~~

网友D:
虽然是打广告的,但是STC的USB转串口确实好用,比CH便宜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哈哈~~
我们都在小心翼翼地避开“夹带私货”。。。

是啊,这招高明,以普通会员求助的方式问出,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不会触广告贴的雷。

网友F:
引用 网友G:
【USB转双串口】量产PCB/SCH开源, 芯片出厂自带USB程序
Ai8H2K12U-45MHz-SOP8,USB 转 单串口,RM ...

老兄 牛B

网友H:
CH342是一个USB总线的转接芯片,实现USB转两个异步串口。 每个串口都支持高速全双工,支持奇偶校验,提供了常用的MODEM联络信号,用于为计算机扩展异步串口,或者将普通的串口设备或者MCU直接升级到USB总线。

网友I:
优先看沁恒的吧,usb这些人家做的多

网友J:
STC8H的USB是底层通信的,可以模拟出U盘、键盘鼠标、摄像头、光驱、游戏手柄、摄像头、网卡显卡声卡、打印机 等任意设备,能写出什么就看你编程水平了。

网友K:
你这个问题认真的么? 如果认真的,我就认真的回答了!

就芯片本身来讲,
CH340 是 USB转单串口芯片
CH342 是 USB转双串口芯片
CH344 是 USB转四串口芯片

就单片机DIY制造 USB转CDC 模块来讲。
WCH  E-8051系列,制作的USB转串口含自动下载功能,早在 STC出 STC8H8K64U 之前好几年就有了。
CH551 可以制作 USB转双串口, CH552/CH554 可以制作 USB转3串口。

网友L(2024-12-02):
请问,他们的固件,用户可以修改吗?譬如我接收到数据头AA+数据,去掉AA,我直接发数据,类似这样的修改处理

网友L:
引用 网友G:
【USB转双串口】量产PCB/SCH开源, 芯片出厂自带USB程序
Ai8H2K12U-45MHz-SOP8,USB 转 单串口,RM ...

u转串固件,用户可以修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