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佬帮我看看这代码错在哪里,for附件的语法错误在哪里,求告知

楼主(2024-11-02):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MatrixKey.h"    //包含矩阵键盘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KeyNum;
uchar key_scan(void);
//数码管段码表
unsigned code seg[]={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dis[8]={0,1,2,3,4,5,6,7};
uchar chocode[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数码管显示子函数

uchar  i,p,temp;
unsigned char displayIndex;
unsigned char PORT_DISPLAY;
unsigned char inputIndex;
unsigned char password[6]={0};
void DisplayDigit(unsigned char digit, unsigned char position);

int main()
{
    unsigned char keyValue;
    while (1)
    {
        keyValue = MatrixKey();
        if (keyValue > 0 && keyValue <= 9 && inputIndex < 6)
        {
            password[inputIndex] = keyValue;
            DisplayDigit(keyValue, inputIndex);
            inputIndex++;
        }
    }
    return 0;
}

楼主:
我想实现的是,按下一个键,显示一位,按下第2次的键盘,再显示一位

网友A:
删掉for里面的unchar试试,i重复定义了。26行定义了一遍。还有没打勾c99的话29行应该也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删掉for里面的unchar试试,i重复定义了。26行定义了一遍。还有没打勾c99的话29行应该也会报错

解决了大佬,我这个代码为啥不能显示多位,现在是按1显示1,第2次按2只在数码管2这里显示2,之前的1没有一起显示,请问您实现这样的一起显示应该怎么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大佬,我这个代码为啥不能显示多位,现在是按1显示1,第2次按2只在数码管2这里显示2,之前的1没有 ...

没有原理图,不知道硬件怎么搭的,程序也不知道你用图片的还是文字里面的。如果是图片的我猜是uchar dis[8]={0,1,2,3,4,5,6,7};这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原理图,不知道硬件怎么搭的,程序也不知道你用图片的还是文字里面的。如果是图片的我猜是uchar dis[ ...

图片和文字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原理图,不知道硬件怎么搭的,程序也不知道你用图片的还是文字里面的。如果是图片的我猜是uchar dis[ ...

不知道为什么原理图发不出,图片和文字是一样的,段码连的p0,位码p2,加多了个138译码器,我想实现输入1时是000001,再输入2时是000012,这样子

网友B:
你是说按123,显示123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按123,显示123这样?

差不多,按其他的也是,按什么就一起显示

网友C:
一个问题别发几个帖子啊,最好把程序都贴上来,你这上下两处的程序都不一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问题别发几个帖子啊,最好把程序都贴上来,你这上下两处的程序都不一样呢

对不起啊,我第一次用,那个代码我复制错了,本来是一样的,程序是图片的那个

网友D:
你这图哪里来的,复位电阻取8.2k真的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图哪里来的,复位电阻取8.2k真的可以么?

我照网上的连的,不太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这图哪里来的,复位电阻取8.2k真的可以么?

你说应该是多少?我用10K的

网友B:
如果是数字,就比较简单,int num;
然后每次按键就num*10+按键的数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照网上的连的,不太懂

这个论坛里有A2开发板的仿真文件
还有可以把数码管显示做成含两个参数的函数
例如show(a,b)a代表在哪一位显示,b代表显示什么数字

网友:
图片和文字是一样的

按你的图写的程序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0x00};
uchar data dis_buf[]={10,10,10,10,10,10,10,10,10};
uchar key=0;//键值变量

void delayms(uint k)
{
        uint i,j;
        for(i=k;i>0;i--)
                for(j=115;j>0;j--);
}
void key_scan()                                        //按键扫描程序
{
        static bit sign=0;                        //按键自锁标志
        static uint count=0;                //消抖计数变量
        uchar num=0,i;                                //临时变量
        P1=0xf0;                                        //赋值P1 1111 0000
        if(P1!=0xf0)                                //检测有按键按下
        {
                if((++count>=20)&&(sign==0))        //消抖计数10~1000,根据主循环周期调整约10~20ms
                {
                        sign=1;                                //按键自锁标志置1
                        num=P1;                                //保存P1值xxxx 0000,x为0或1
                        num|=0x0f;                        //保存num按位或0x0f值xxxx 1111
                        P1=num;                                //赋值P1 xxxx 1111
                        num=P1;                                //保存P1值xxxx xxxx
                        switch(num)
                        {
                                case 0xee: key= 0; break;
                                case 0xde: key= 1; break;
                                case 0xbe: key= 2; break;
                                case 0x7e: key= 3; break;
                                case 0xed: key= 4; break;
                                case 0xdd: key= 5; break;
                                case 0xbd: key= 6; break;
                                case 0x7d: key= 7; break;
                                case 0xeb: key= 8; break;
                                case 0xdb: key= 9; break;
                                default:   key=10; break;
//                                case 0xbb: key=10; break;
//                                case 0x7b: key=11; break;
//                                case 0xe7: key=12; break;
//                                case 0xd7: key=13; break;
//                                case 0xb7: key=14; break;
//                                case 0x77: key=15; break;
                        }
                        dis_buf[8]=key;
                        for(i=0;i<8;i++)
                                dis_buf[i]=dis_buf[i+1];
                }
        }
        else                                                //键抬起
        {
                sign=0;                                //按键自锁标志清0
                count=0;                                //消抖计数清0
        }
}

void display()                                        //数码管显示程序
{
        static uchar i;
        P0=0x00;
        P2&=0xf8;
        P2|=i;
        P0=table[dis_buf[i]];
        i=++i%8;
}

void main()                                                //主函数
{
        while(1)
        {
                key_scan();                                //按键扫描程序
                display();                                //数码管显示0~9
                delayms(1);                                //延时控制主循环周期约1ms
        }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你的图写的程序

可以的!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你的图写的程序

大佬,我想请问一下,按到后面之后的按键,闪烁的情况严重了,这种应该怎么解决,我昨天搞的一个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G:
删掉for里面的unchar试试,i重复定义了。26行定义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