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学习单片机,新手什么型号的编程器好用?

楼主(2024-11-02):
刚开始学习单片机,怎么选购编程器,哪个型号的好用,在哪能买到,朋友们帮忙推荐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你先说你是用啥型号单片机啊

网友B:
刚学就先学51吧,芯片可以用STC的,串口下载,不用编程器,有个转换器就行了,学完51学STM32吧

网友C:
新手就用STC12单片机就可以了, 不用买编程器,学到一定水平,再花几百买不迟.
STC12单片机用串口就能下载hex文件了.

网友D:
STC8H、STC32G、AI8051U 都是近几年出的高性能单片机 硬件USB直接下载,不需要串口,STC12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了。

网友E:
一台电脑,3000左右
一个下载器,11块
一个开发板,60块的就行
就可以开始学习单片机了,STC的8051是首先,别的不考虑
不是说别的单片机不行,而是STC8051最好入门
之后一定要学习STM32,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你可以在工作中不用,但你不能不会

网友F:
刚开始可以从51开始学吧 从某站里面搜教程 跟着他们学

网友D:
最小系统:STC8H8K64U/STC32G12K128/STC8051U 20块以内,用最小系统没必要买开发板,学完就吃灰。
STC下载器:PL2303,CH340 (最小系统板载该芯片的不需要额外买下载器),10块以上不正常(具有仿真,脱机等特殊功能的除外)。
硬件模块:
液晶屏:LCD1602/LCD12864/OLED12864 电机驱动:ULN2003,L9110S,L298N
数码管点阵屏:74HC595,MAX7219,TM1637,TM1638等 EEPROM 闪存:AT24Cxx,W25Qxx
温度:DS18B20 温湿度:DHT11,DHT20 实时时钟:DS1302,DS1307,DS3231
其他:LED流水灯,继电器,蜂鸣器,矩阵键盘,独立按键,霍尔开关,电压转换,充电控制,热敏光敏电阻,红外遥控收发等。
较难:内存卡读写模块,USB底层协议 以太网:W5500,ENC28J60 蓝牙WiFi等无线通信。

网友G:
从51单片机开始,然后到stm32,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或者直接上手stm32

网友H:
刚学的话就用51这个,大学生在学校用的都是这个,我开始学也是用这个,不用买编辑器,等技术上去在买。然后在某站里找些视频学

网友I:
可以先学习51单片机,一般的开发板都支持直接串口烧录程序,不用额外购买编程器。如果使用Arduino,可以在vscode中使用platformIO,这个非常好用,而且vscode本身对代码编辑支持也非常好。

网友:
可以先学习51单片机,一般的开发板都支持直接串口烧录程序,不用额外购买编程器。如果使用Arduino,可以在v ...

可拉倒吧,什么都不如KEIL好用,要不是keil要钱我才不用vscode

网友J:
学习STC的单片机芯片吧,一个串口搞掂一切!

网友K:
简单优雅的AI8051U  自带USB下载的   还有免费教学视频

网友L:
我们正在学习51单片机,用的软件是keil我们也是新手,老师推荐的,我们正在通过拼多多选购

网友M:
学51就国内STC,各种资料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