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RC单片机烧写失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24-11-02):
使用ISP烧录,连成功后,能识别CH340串口,点击烧录程序,一直提示开始下载无动静,有没有大佬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附上原理图

RX,TX 也没接反啊。就是无反应

网友A:
点了下载/编程键,要给单片机断一下电,然后马上再通电

网友B:
你的这个最小系统设计存在问题!串口芯片的供电和51单片机的供电接在一起了,所以板子上的串口芯片只能用作一般的串口通讯,不能用作下载。

STC单片机的烧录有要求:
必须在冷启动上电的50ms内收到烧录指令。

比如普中开发板和清翔开发板的做法是:单片机供电通过MOS管与USB电源隔开。
检测到串口芯片的RTS变为低电平(电脑上串口被激活时),让MOS管短暂关闭,是单片机断电&重新上电。

现在,比较好的解决办法是:
外接一个USB串口模块,先接GND、TX、RX到板子上
在上位机上点击开始下载
把VCC也接到板子上,给单片机上电

这样就可以成功下载了。

网友C:
有两条特殊的线,不能去占用它,我猜测

网友D:
你的RXD和TXD刚好接反了,应该是单片机的RXD接CH340D的TXD,单片机的TXD接RXD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RXD和TXD刚好接反了,应该是单片机的RXD接CH340D的TXD,单片机的TXD接RXD

线接反了 。找到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两条特殊的线,不能去占用它,我猜测

RX跟TX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