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eil转换不出HEX文件

楼主(2024-11-03):
51hei里高人多,我是刚开始学,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文件用keil转换不出HEX文件,不知何故,

网友A:
如果编译没有错,,,那在项目选项中,输出,选中生成HEX
————上传的源码,一般不会下载。

网友B:
很多名词定义缺失,代码哪来的?

楼主:
一个网友发在网上的开源作品,晶体管图示仪。对编程我是个外行,请看看能用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个网友发在网上的开源作品,晶体管图示仪。对编程我是个外行,请看看能用吗,谢谢。

很多名词定义缺失,代码不完整,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名词定义缺失,代码不完整,用不了

万分感谢您的热情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名词定义缺失,代码不完整,用不了

谢谢热情帮助.

网友C:
  可以编译的,看看你那软件里缺什么吧

网友D:
先把下面8个未定义的解决掉没有错误之后编译一遍就可以,如果没有配置output配置一下生成路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