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S154C 24C02 DOME

楼主(2024-11-03):
//********************************************************************************//
//                功能名称:        24C02模块(EEPROM)
//                功能编号:        180201
//                适应芯片:        适用于所有芯片
//--------------------------------------------------------------------------------//
//程序说明:
//        封装引脚图如下
//           ┌─┐
//   A0┤  ├VCC
//         A1┤  ├WP
//         A2┤  ├SCL
//        GND┤  ├SDA
//           └─┘
//        引脚A0~A2地址输入引脚,案例全接GND
//        WP引脚写保护,接GND进行正常读写,接VCC只读模式,案例接GND
//        案例为写入一个地址0数据49,然后再读出该地址的数据
//        地址和数据可以随意改动,数据的范围为0~255,
//        超过的范围请参考连写或连读
//注意事项:
//        1.案例为PMS154C,其他芯片原理都相同
//        2.连读或连写请参考对应的程序
//********************************************************************************//
#include        "extern.h"

#define _5us    5*2
bit     SCL     :   PA.3;//用于产生器件所有数据发送或接收的时钟
bit     SDA     :   PA.4;//用于器件所有数据的发送或接收

byte        Address;
byte        data;
byte        Read_Data;
byte        Write_Data;

void    init(void)//初始化函数
{
    SCL = 1;
    .delay _5us;
    SDA = 1;//控制信号拉高
    .delay _5us;
}

void    start(void)//启动信号子函数//向ROM发送一个开始的信号
{
    SDA = 1;
    .delay _5us;
    SCL = 1;
    .delay _5us;
    SDA = 0;
    .delay _5us;
}

void    stop(void)//停止信号子函数//向ROM发送一个停止的信号
{
    SDA = 0;
    .delay _5us;
    SCl = 1;
    .delay _5us;
    SDA = 1;
    .delay _5us;
}

void    respons(void)//应答信号子函数//接收一信号后应答
{
    $ SDA in,pull;
    .delay 100;
    SCL = 1;
    .delay _5us;
    while(SDA==1)
        nop;
    SCL = 0;
    .delay _5us;
    $ SDA out,high;
    .delay 100;
}

void    write_byte(void)//写入一个字节数据//向E2PROM写数据
{
    byte temp = 0,i = 8;
    while(i--)
    {
        SCL = 0;//数据可以改变
        .delay _5us;
        temp = data & 0x80;//保留最高位
        if(temp)//写一位
            SDA = 1;
        else
            SDA = 0;
        .delay _5us;
        data <<= 1;//要存的数据左移一位
        SCL = 1;//数据稳定不能写了
        .delay _5us;
    }
    SCL = 0;
    .delay _5us;
    SDA = 1;//稳定数据
    .delay _5us;
}

void    read_byte(void)//读回一个字节
{
    byte  i = 8;
    SCL = 0;//数据改变
    .delay _5us;
    SDA = 1;//可读信号
    .delay _5us;
    $ SDA in,pull;
    .delay 100;
    Read_Data = 0;
    while(i--)
    {
        Read_Data = Read_Data << 1;//写入时从高位写,读出时也一样
        SCL = 1;//数据稳定,可从SDA读出一位
        .delay _5us;
        if(SDA)
            Read_Data = Read_Data | 0x01;
        else
            Read_Data = Read_Data & 0xfe;
        SCL = 0;//数据改变准备下一位
        .delay _5us;
    }
    $ SDA out,high;
    .delay 100;
}

void    write_add(void)//片内随意地址写任意数//根据起始地址、数据个数及数据写入E2PROM中
{                       //Write_Data   address变量
    start();//起始

    data = 0xa0;//E2PROM地址(ATC02为0xa0)//器件地址+写控制位
    write_byte();
    respons();//应答

    data = address;//写入数据要存放的地址
    write_byte();
    respons();//应答

    data = Write_Data;//写入数据
    write_byte();
    respons();//应答

    stop();//终止
}

void    read_add(void)//片内随意地址读数据//根据起始地址和读出个数,从E2PROM中读出一串数据
{                   //address变量
    start();//起始

    data = 0xa0;//器件地址+写控制位
    write_byte();
    respons();//应答

    data = address;//数据地址
    write_byte();
    respons();//应答

    start();//起始

    data = 0xa1;//器件地址+读控制位
    write_byte();
    respons();

        read_byte();
        .delay 1000;

        stop();//停止
}

void        FPPA0 (void)
{
        .ADJUST_IC        SYSCLK=IHRC/8, IHRC=16MHz, VDD=5V;

    $ SDA out,high;
    $ SCL out,high;

        Address = 0;
    init();
        .delay 100;
        while (1)
        {
                Address = 0;//地址
                Write_Data = 49;//数据
                write_add();//写入一个数据
                .delay 5000*2;//延时一下
                Address = 0;
                read_add();//读出写入的数据
                nop;
        }
}

void        Interrupt (void)
{
        pushaf;

        if (Intrq.T16)
        {        //        T16 Trig
                //        User can add code
                Intrq.T16        =        0;
                //...
        }

        popaf;
}

原理图: 无
仿真: 无
代码: PMS154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