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步机报E02,有大神给说说怎么修啊?

楼主(2024-11-03):
测试电机没问题。
不太懂这个电路,有片IR2101,一片LM358,CPU是DIP18的
亿健跑步机

网友A:
有错误代码,说明书里多半就有代码代表的意思,一般都是传感器,电位器编码器这种

网友B:
具体是什么故障查阅说明书或咨询掌柜,发这里几乎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是什么故障查阅说明书或咨询掌柜,发这里几乎没用。

很多年了,问就是换板子,
传感器信号都正常,面板发启动命令后立刻收到故障代码。大概是电流采集部分有问题。
昨天测量了一下LM358,除了8脚有15V,其余都是0,换了一个也不行,一样。不搞了,直接换个板子试试了。

网友C:
1、报代码就说明这个东东是有自检功能输出的,查厂家代码或说明书;
2、换板子不如换机子,客服不是个个懂技术,也不是个个都尽心尽力;
3、牛点的可以自己用单片机重写代码,坛子里有写电风扇、洗衣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