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 51单片机密码锁

楼主(2024-11-03):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谢谢大家

1. 密码不小于六位,并将输入情况显示在屏幕上。
2. 密码清除功能:当按下某一个按键时,清除前一个输入的值。
3.    密码更改功能:当更改密码时则需要输入原密码进行验证。设置一个简易界面,区分输入密码和更改密码功能。
4.    当密码输入正确时,控制舵机转动90°实现开门的效果。
5.    带有防试系统,超过设定次数输入密码错误,则延时一段时间才能继续输        入,并将倒计时显示在屏幕上。
万分感谢

网友A:
从键盘开始一块一块的做,按键识别,保存,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