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stm32f103zet6开发板AT24C02读取数据一直有问题

楼主(2024-11-03):
初学者,使用正点原子STM32F103ZET6开发板使用AT24C02上面读写数据,一直出不来,卡了两天实在不知道如和解决,求各位大佬指点迷津

网友A:
I2c的库函数有问题,你还是改用IO口模拟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I2c的库函数有问题,你还是改用IO口模拟把

我这个好像就算软件模拟的,里面读取数据搞错了,修改了但是还是读不出数据,读取一直为0

楼主:
我把SDA也改为开漏输出了,现在收到的是非应答信号,不知道哪里出现问题,求大佬们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SDA也改为开漏输出了,现在收到的是非应答信号,不知道哪里出现问题,求大佬们指点

也有可能是硬件问题,如果你是开发板的话,应该有例子程序吧,烧进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是硬件问题,如果你是开发板的话,应该有例子程序吧,烧进去试试

别人的历程都可以使用,自己写的就是不行,检查好几遍了,确实没想明白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