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台改造记

楼主:
不知道该放在哪个版块,如在这里不合适,请版主移到其它地方,谢谢了。
工作室外的小阳台一直堆放着杂物,主要是我捡来的木材。这些杂物占据了阳台很大的空间,并且越来越乱。

想把阳台改造成一个小的工作室,主要用于焊接、装配等工作,也方便排出焊接时的废气,另外光线也好。
那根蓝色的波纹管就是工作室抽焊接时的废气的,焊接时,都把另一头伸到窗外。
先把所有杂物搬到另一房间。

这些木材是别人丢弃的废物,在我眼里它们却是宝贝!
阳台终于空出来了,但右边那些管道比较复杂。
以前装修时打算在这里再放一台洗衣机,后来一直用一楼的阳台放洗衣机,这里就没用上,一直堆放杂物。

先把这根洗衣机排水管锯断,因为已经用不到它了。

用“大宝”的瓶盖刚好盖住洞口,免得掉东西进去。

水笼头的处理。

  生胶带缠过两次都会漏水,还是用以前的麻丝好点。

麻丝加油漆,堵头终于不漏水了。
阳台上打算自己制作一张桌子,桌子的底座做成架子,便于存放各种零配件。
桌子高75CM,桌面宽94CM(阳台的宽),桌面深75CM。
制作架子时用了三种材料,分别是:
4mm厚的三层板;
11mm厚的七层板;
11mm厚的木地板。
这些材料都是捡来的,制作工艺是用白乳胶加自攻螺丝加固。
所有架子都采用CorelDRAW12进行设计,第一个架子的设计图如下(其它几个略):

第一个架子制作过程(其它几个略):
本来打算在两块竖直的板上开槽来固定横板,但由于层板质量不好,开出来的槽效果也不好,后来就直接锯小块的板子用胶水粘合在大板上,这样处理好控制制作工艺。只是时间太慢,每一块都要用台钳夹两小时左右。

细节:

所有架子的内部尺寸是根据“嘉立创”PCB盒子的大小来设计的,左右、上下放了点余量,便于拿取。

有了第一个架子的制作经验,后边制作的架子的内衬就用4mm厚的三层板了。

总共做了4个架子,桌下两个,桌上两个:

桌子右边管道多,利用率也不高,所以就没有再做架子,而是用三角支撑架来支撑桌面。

四个架子的集合。

为了美观与防潮,给它们刷了几遍乳胶漆。

桌面的板子也是做架子剩下来的七层板,这种层板不是做家具那种,而是做包装箱的,所以质量不好,且不太平整,只好放上一块80*40的地砖压一下,看过一段时间后是否会好一点,目前先将就着使用,看今后能否再捡到好点的木板再替换。
试用了一下,发觉地砖作为桌面也好,不容易磨损,还好清洁。
以前的人都喜欢在办公桌面放一块玻璃板,下面还压几张照片,很时髦。

桌面以下:

放点东西试试效果。

光线从左边进入,自然光线效果就是好!
广角效果。

本次制作所用到的主要工具。

网友A(2024-11-04):
楼主是做木工

网友B:
改造后很实用,家里够宽敞的,还有乒乓球案子。

网友C:
生胶带要缠20层以上,然后撸出明显的螺纹

网友D:
烙铁靠天燃管  太近了!

网友E:
看了楼主的分享,自己家也想给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做木工

谢谢回复,木工是为电子制作作准备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改造后很实用,家里够宽敞的,还有乒乓球案子。

平时打下乒乓球,需要时也是工作台。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生胶带要缠20层以上,然后撸出明显的螺纹

我肯定没缠这么多层,下次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烙铁靠天燃管  太近了!

烙铁头质量这么小,碰到管子,温度立马降到室温!不过我也没让它接触到管子。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了楼主的分享,自己家也想给造了。

有想法就立即动手,过几天就没有激情了。

网友F:
在右边门上粘一些挂钩,常用的工具就挂在这里,用起来也顺手。

由于第一次只买了10个自粘挂钩,暂时只挂了这几样工具,重新又买了50个同样的挂钩,还在路途中,到时要把所有用得到的工具都挂在门上。
找了两块旧床单,做了两个窗帘,在不工作时可以遮一下阳光,晚上工作时可以遮一下自己。

也可以不用阳台的顶灯,用这个灯照明。

网友F:
门上的工具:

共粘了30多个挂钩,10多个牙膏盒。

网友G:
真不错,特别是嘉立创的盒子,很有启发,我正愁着不知道怎么放东西呢

网友F:
锯两块木地板,依据周边结构,粘成一个平台。

放一台万用表刚刚好。

网友H:
楼主弄这样的一个小工作室大概多少钱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楼主弄这样的一个小工作室大概多少钱

没花什么钱,捡来的木料,白乳胶是用了多年剩下的,乳胶漆也是十年前装修剩下的,就买了几百颗螺丝钉也就十来元钱。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楼主弄这样的一个小工作室大概多少钱

还有两个看自粘窗帘架及窗帘夹子,十来元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楼主弄这样的一个小工作室大概多少钱

还有那些自粘挂钩几元钱,总共50元以内。

网友I:
不会木工的电子工,不是好电子工.

网友J:
楼主是业余爱好还是工作需要呢?

网友K:
我的工作室比你的乱多了,我有个封的阳台漏水,要不然我也改造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J:
楼主是业余爱好还是工作需要呢?

业余爱好。

网友F:
以前的烙铁架是这样的,在桌面很占地方。

找了一个直角固定件,加工成这样。

固定在墙上作为一个烙铁架。

不占桌面空间了,拿取也很方便。

网友L(2024-12-16):
特意注册了号,来赞楼主。

楼主你的执行力让我钦佩,做到了我想做却没有做的事。

网友M:
看到你的木头我就想起了我的,家里人经常说我。哈哈

网友N:
家里有几层楼,那么多空房间,还有闲暇时间搞下手工。这样的生活真让人羡慕啊。

网友O(2025-02-04):
很羡慕楼主这个专业又温馨的工作空间,门上挂那么多零碎,你老婆没意见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O:
很羡慕楼主这个专业又温馨的工作空间,门上挂那么多零碎,你老婆没意见吗?

老婆很少到我的地盘来

网友P:
楼主的手艺真的够劲,阳台改造得很成功。
收纳元器件的地方是永远不够的,收纳工具的地方在一段时间后也是不够的。

网友Q:
动手能力没你强,弄了个鞋柜组合吊着给孩子当化学实验室。

网友R:
楼主这是家庭作坊啊

网友S(2025-05-12):
散了散了,楼主这是有自己的房子做工作时的,不占用家庭空间

网友T:
这动手能力,佩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