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15P013A0_dome

楼主(2024-11-04):
#include "holychip_define.h"
#include "inital.h"
#include "T0_INTERRUPT.h"
////////////////////////////////////////////////////////////////////////
////////////////////////////          子程序        ////////////////////////////
////////////////////////////////////////////////////////////////////////
//******************************延时子程序******************************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
void DelayU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int t,无返回值
unsigned int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1024 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char count = 195;
        while(t--)
        {
                while(count--);
        }
}
////////////////////////////////////////////////////////////////////////
////////////////////////////          变量定义        ////////////////////////////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unsigned char timer_5ms=0;
unsigned char key1_press_time=0;
unsigned char key1_up_time=0;
unsigned char key1_hold=0;
unsigned char on=0;
unsigned char k_on=0;
unsigned char time1=0;
unsigned char time2=0;
//unsigned char time3=0;
////////////////////////////////////////////////////////////////////////
////////////////////////////          主程序        ////////////////////////////
////////////////////////////////////////////////////////////////////////

void pwm_data()
{
        T1IE = 0;
//        GIE  = 0;
        T1   = 0xF4;        //        244
        T1LOAD = 0x34;        //重载  52
        PWM0P = 26;                //占空比
        T1CON = 0xC0;//11000000
}
void S1_scan()
{
        if(!PORTB4)
        {
                key1_up_time=0;
                key1_press_time++;
                if(key1_press_time>=6)
                {
                        key1_press_time = 0;
                        if(!key1_hold)
                        {
                                key1_hold = 1;
                                on=1;
                                time1=0;
                                time2=0;
                                pwm_data();
                        }
                }
        }
        else
        {
                key1_press_time = 0;
                key1_up_time++;
                if(key1_up_time >= 6)
                {
                        key1_up_time = 0;
                        key1_hold = 0;
                        k_on=0;
                        on=0;
                }
        }
}
void        play1()
{
        if(on==1)
        {
                PORTB0=0;
                time1++;
                if(time1>=100)
                {
                        time1=0;
                        time2++;
                        if(time2>=200)
                        {
                                time2=0;
                                on=0;
                                T1   = 0x00;
                                PORTB2=0;
                        }
                }
        }
        else
        {
                T1CON   = 0x00;
                PORTB2=0;
                PORTB0=1;
        }
}
void        d_sleep()
{
        if(PORTB4&&key1_hold==0)
        {
                if(!on)
                {
                        if(!k_on)
                        {
                                time1=0;
                                time2=0;
                                T1CON   = 0x00;
                                PORTB2=0;
                                PORTB0=1;
                                PORTB5=0;

                                TRISB=0X10;                //PORTB1端口为输入
                                IOCB=0X10;                //使能PORTB1端口为电平变化中断

                                PBIF=0;                        // PORTB电平变化中断请求标志清零
                                PBIE=1;                        //使能PORTB电平变化中断

                                GIE=1;                        //使能GIE

                                #asm
                                sleep
                                #endasm;
                        }
                }
        }
}
void main(void)
{
        inital();                                        //端口初始化
        DelayMs(100);                                //延时等待系统供电稳定
        T0_interrupt_inital();                //T0定时中断初始化

//        T1=0XFF;
//        T1LOAD=0X31;                //设置T1周期,延时5ms,理论值为0X32,由于需要补偿其他语句的延时所以需要试凑为0X31
//        T1CON=0X01;                        //设置分频比1:2
///        T1IE=1;                                //使能T1中断
//        GIE=1;                                //使能全局中断
//        T1EN=1;                                //使能T1

//        pwm_data();
        while(1)
        {

        }
}
//*****************************中断服务程序*****************************
//进中断时间=1/(时钟源/xT/分频比)*(256-T0初值)
void interrupt Timer0_Isr(void)
{
        if(T0IF)                                //Judge T0IF
        {
                T0IF=0;                                //Clear T0IF
                T0=100;                        //重置T0值,延时5ms,理论值为CE,由于需要补偿其他语句的延时所以需要试凑为D5
                timer_5ms++;
                if(timer_5ms>=12)
                {
                        timer_5ms=0;
                        if(!PORTB5)
                        {
                                PORTB5=1;
                        }
                        else
                        {
                                PORTB5=0;
                        }
                        S1_scan();
                        play1();
                        d_sleep();
                }
        }
        if(PBIF)                                        //Judge PBIF
        {
                PBIF=0;                                        //Clear PBIF
                k_on=1;
        }
}

原理图: 无
仿真: 无
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