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输出15V,整流,滤波之前,10K电阻接4.7V稳压管,这种用法有问题吗?

楼主(2024-11-04):
信号就这样,做过零信号。现在发现偶尔会有二极管出现问题,就是信号的最大值变成2.5V左右的。稳压管SOD-123的,功耗不足0.01W。实测也没有任何发热的情况。虽然数量不多,但是挺讨厌的。

网友A:
按照15V,接10K电阻后才不到2mA的电流,稳压管是不容易坏的

最好把电路图放上来让坛友看看

楼主:
电路很简单的,图上的二极管是5.1V,实际上用的是4.7V

网友B:
不是电引起的,元件本身质量问题或者焊接过程受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很简单的,图上的二极管是5.1V,实际上用的是4.7V

看这图,用来过零检测好像不太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图,用来过零检测好像不太合适

可以用的,只是偶尔会有稳压值变很低的问题,并不是完全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电引起的,元件本身质量问题或者焊接过程受力

起初用的国产,后来改成长电,希望会好点,现在也无法确认是哪个牌子的

网友C:
10K电阻太大了,电压都被电阻吃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K电阻太大了,电压都被电阻吃掉了

几个意思?多大合适?

楼主(2024-12-14):
今天,又有一个返修的板子出现同样的问题,波形的峰值位2.2V,应该是长电的二极管了,到底啥原因啊。难道稳压管不能使用在这种脉动电压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电引起的,元件本身质量问题或者焊接过程受力

焊接是回流焊的,零件是塑封的,不是玻璃的。之前玻璃的比较容易发生问题,怀疑是贴片或者存储时受外力影响,后来换了塑料的,的确好了很多,但是又出现这种问题,虽然不多,也烦人。

网友D:
如果不考虑成本, 可以用电阻分压+比较器来完成过零检测.

如果成本不允许, 可以给稳压管并一个电阻, 也是10k欧.
不过程序要改. 并不并电阻, 检测到点都不是真正的零点,而是比零点延时xxx us, 这个与真正零点延时了多少, 是可确定的.
程序有相应的处理.因为加了电阻相当于交流7.5V的信号过来, 实际要比15V的延时更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