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安全帽里近电预警器的电路图

楼主:
近电预警器的电路图

网友A(2024-11-05):
用一条导线感应,用三极管组成达林顿管,电容隔离直流,用一个运放比较输出,当靠近导电金属就会有信号变化,信号达到比较器电压就会触发

网友B:
没接触过,这个是不是就是感应式电笔测试带电不带电的原理?

网友C:
使用铜线线圈或天线来检测电场或磁场来指示电的存在

网友D:
近电预警器的介绍

近电预警器作为常用的非接触式验电器,已被广泛应用在电力检修现场。当设备处于带电状态,近电预警器可以在作业人员越过安全距离时发出提示信号,以提醒作业人员退至安全区域。

一、近电预警的典型原理图

近电预警器的介绍

JW0858是一款近电预警芯片,其各引脚及其对应功能如下:

近电预警器的介绍

感应天线的工作原理为高压带电体周围产生工频交变电场,引起感应天线上正负电荷的往复运动。这种电荷往复运动本身就是感应天线内流动的交变电流信号,电流信号经过阻容负载可以转换为电压信号,再经过滤波、整流、放大就可通过控制器模数转换来检测到电场强度。

二、近电预警工作原理
天线接收到电场电平经过芯片内部滤波,放大处理后和二脚设置的门槛(灵敏度)电压进行比较,达到门槛电压后从6脚输出信号驱动蜂鸣器报警。

由此可知近电预警的核心在于门槛电压的大小,因此需要计算门槛电压。

1. 门槛电压的确定
3脚输出基准电压(1.2V)经过R8和2脚的电阻(R3~R7任意)分压后,得到的电压就是门槛电压

通过分压公式可得不同电压等级下的门槛电压

电压等级        门槛电压
220V                0.14V
10KV                0.52V
35KV                0.57V
110KV        0.68V
220KV        0.72V
当电阻越大时,门槛电压也就越高,灵敏度越低,也就是说电阻越大时,预警器需要离带电体越近才会报警。因此可以设置不同的电阻大小实现在不同电压等级下报警。

用一条导线感应,用三极管组成达林顿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