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定义的数组显示未定义?

楼主(2024-11-04):
unsigned long WsDat[nWs];  //定义的数组显示:nWs未定义?

网友A:
nWs得是一个确定的整型数,不是所有编译器都支持元素个数为变量

网友B:
nWs必须需定义的,不然单片机怎么知道nWs是多少呢?(nWs必须是整数)

网友C:
数组的大小必须在编译时确定。如果nWs未定义或未初始化,编译器将无法知道数组的大小,从而导致编译错误。

网友D:
可以给nws宏定义一个值 #define nWs 50

网友E:
C语言规定数组长度在编译时必须有明确的值,即必须在数组定义时指定数组的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