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们们帮忙看看程序,关于单击和双击触发的

楼主(2024-11-04):
rt,想要实现一个程序,单击模式按钮的时候进入frequency模式,短时间内连续双击进入duty_cycle模式,长按返回初始模式,写了好多遍总是出现只能进入其中一个模式的问题,目前只能写出依据按下次数来转换模式,求大佬们在这基础上提点意见,怎么写出目标效果,谢谢啦

网友A:
先判断好时间、点击次数,再做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判断好时间、点击次数,再做模式

想请教请教中间判断双击的逻辑应该咋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请教请教中间判断双击的逻辑应该咋写

click数值的判断要放在松手延时后

网友C:
不要分开判断,这样会因为前面的判断导致后面的判断错误或者执行不到。if(按键按下){延时(延时要测试出合适的时间消抖用)if(按键松开){延时if(按键再次按下){双击模式}else if(按键松开){单击模式}}else if(按键未松开){延时 if(按键未松开){长按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