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宝只有一个口,输入输出共用问题

楼主(2024-11-05):
充电宝只有一个口,输入输出共用,电路如何实现的

网友A:
加PMOS切换

网友B:
了解一下 OTG 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C:
主要利用了MOS管的极性可以反转的特性。

网友D:
理论上,

用io判断输入电压,用管子管子控制,输入。
给电输出,如果有电流,就继续输出。

不然就继续等待、判断

网友E:
这个有方案啊,英集芯IP系列,像IP5356,TYPEC输入输出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