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代码 矩阵键盘控制8*8点阵显示0~F,第一个键显示0第二个显示1以此类推

楼主(2024-11-05):
普中a3写一个矩阵键盘控制8*8点阵显示0~F,第一个键显示0第二个显示1以此类推

网友A:
#include <reg51.h>

// 假设点阵显示的0-F编码
unsigned char code LCD_CODE_TABLE[] = {
    0x3C, // 0
    0x42, // 1
    0xA5, // 2
    0x81, // 3
    0xBD, // 4
    0xB2, // 5
    0x8D, // 6
    0x79, // 7
    0x82, // 8
    0xF8, // 9
    0x80, // A
    0x90, // B
    0x88, // C
    0x83, // D
    0xC6, // E
    0xA1  // F
};

// 延时函数,使用定时器实现更精确的延时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int i;
    while (time--) {
        for (i = 0; i < 123; i++); // 调整这个值以匹配1ms延时
    }
}

// 检测按键并返回按键编号,如果没有按键返回0xFF
unsigned char ScanKey() {
    unsigned char row, col, key = 0xFF;

    P1 = 0xF0; // 列线输出高电平,行线输入
    if (P1 != 0xF0) { // 检测是否有按键按下
        Delay(1000); // 延时去抖
        if (P1 != 0xF0) { // 再次检测确保按键确实被按下
            while (P1 != 0xF0); // 等待按键释放
            P1 = 0xF0; // 重新初始化P1口
            while (P1 != 0xF0); // 等待按键按下

            row = (P1 & 0xF0) >> 4; // 获取行值
            P1 = 0x0F; // 列线输入,行线输出
            while (P1 != 0x0F); // 等待按键释放
            P1 = 0x0F; // 重新初始化P1口
            while (P1 != 0x0F); // 等待按键按下

            col = P1 & 0x0F; // 获取列值
            key = row * 4 + col; // 计算按键编号
        }
    }
    return key;
}

// 显示字符到点阵
void DisplayChar(unsigned char num) {
    if (num < 16) { // 确保按键编号在0-15之间
        P0 = LCD_CODE_TABLE[num]; // 显示对应的字符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key_value;

    while (1) {
        key_value = ScanKey(); // 扫描键盘
        if (key_value != 0xFF) { // 如果有按键按下
            DisplayChar(key_value); // 显示对应的字符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