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内部两路ADC采集

楼主(2024-11-05):
请问一下,用了一块国产的51单片机CA51F005,内部有12个通道的ADC,但是好像不能同时使能两个通道,现在我需要用一路AD去检测按键(两个按键,通过电压识别),一路AD检测电池电压,按键的检测是在定时器里面实现的,定时10ms,电压检测直接在主函数的while循环中,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另个功能同时使用的话,按键电压检测到了,但是不去做相应的处理(处理在while循环中,在定时器中根据按键状态,写了一个标志位,然后根据标志位在while中处理)。调试运行的时候,每次停止运行,程序就都停在等待AD转换完成这里。
void ADC_Init(void)
{
        KEY_GPIO_ADC_SET(); //设置IO为ADC功能
        BAT_GPIO_ADC_SET();
        ADCON = AST(0) | ADIE(0) | HTME(7) | VSEL(ADC_REF_VDD);                //设置ADC参考电压
        ADOPC = GAIN(NO_AMP);
}

float read_adc(unsigned char adc_ch)
{
        unsigned int AD_Value;
        ADCFGL = ACKD(7) | ADCALE(1) | ADCHS(adc_ch);        //选择ADC通道
        ADCON |= AST(1);   //启动ADC转换
        while(!(ADCON & ADIF));//等待转换完成
        ADCON |= ADIF;         //清除中断标志
        AD_Value = ADCDH*256 + ADCDL;                                                //读取AD值
        AD_Value >>= 4;

        VDD_Voltage = ((double)AD_Value*3.0)/4095;

        return VDD_Voltage;
}

网友A:
不论MCU内部有多少个ADC通道,AD转换电路只有一套,通过选择开关实现多路AD转换。多路AD转换必须轮流执行。编程时一定要等待前一次转换结束后才能执行下一次转换。楼主在主函数和中断中分别使用AD转换,发生冲突是大概率事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论MCU内部有多少个ADC通道,AD转换电路只有一套,通过选择开关实现多路AD转换。多路AD转换必须轮流执行。 ...

啊这,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互锁呗,在开始读ad做一个标记读完了取消标记,然后每次读adc值之前查看这个标记 如果这个标记被占用了 说明有其他地方在用 就不要读了

网友C:
该ADC不支持中断吗?

网友D:
要什么定时器啊? ADC闲着也是闲着, 读完按键读电压,读完电压读电池,周而复始的读,把读到的值分别存到  KeyValue, VoltValue, 两个变量, 最多就是你定时中断每 10ms 去 keyValue 里面读最新数据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什么定时器啊? ADC闲着也是闲着, 读完按键读电压,读完电压读电池,周而复始的读,把读到的值分别存到   ...

因为要扫描按键,我设置的10ms扫描一次,扫描按键前要读ADC判断是哪一个按键。我要实现按键的单击、长按和双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该ADC不支持中断吗?

支持,只是不需要用中断吧,不熟悉51,所以问题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互锁呗,在开始读ad做一个标记读完了取消标记,然后每次读adc值之前查看这个标记 如果这个标记被占用了 说 ...

这会不会影响我读按键呀,我10ms扫描一次按键状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为要扫描按键,我设置的10ms扫描一次,扫描按键前要读ADC判断是哪一个按键。我要实现按键的单击、长按 ...

你ADC 就在主循环里 反复 读键值/电压,  键值存到 变量 A1,  电压存到 变量 A2,
你定时器 每10ms 中断一次,去读 变量A1 知道最近一次的 结果 来判断 长按,短按,和双击 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ADC 就在主循环里 反复 读键值/电压,  键值存到 变量 A1,  电压存到 变量 A2,
你定时器 每10ms 中 ...

现在放在主函数是可以了,但是单击识别按键不灵敏,按下按键不是每次都能精确识别。
void TIMER0_ISR (void) interrupt 1 //定时10ms
{
        TH0  = TH_VAL;                //高8位装初值
        TL0  = TL_VAL;                //低8位装初值

        key1_readStatus();
        key2_readStatus();
        if(key1_event == SINGLE_KEY)       //单击
        {
                key1_single_flag = 1;
        }
        else if(key1_event == DOUBLE_KEY)  //双击
        {
                key1_double_flag = 1;
        }
        else if(key1_event == LONG_KEY)   //长按
        {
                key1_long_flag = 1;
        }
        /****************************************/
        if(key2_event == SINGLE_KEY)       //单击
        {
                key2_single_flag = 1;
        }
        else if(key2_event == DOUBLE_KEY)  //双击
        {
                key2_double_flag = 1;
        }
        else if(key2_event == LONG_KEY)   //长按
        {
                key2_long_flag = 1;
        }
}

这是定时器里面的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ADC 就在主循环里 反复 读键值/电压,  键值存到 变量 A1,  电压存到 变量 A2,
你定时器 每10ms 中 ...
void key1_readStatus(void)
{
        switch(key1_state)
        {
                case KEY_STATUS_0:               //无按键按下
                        if(key1_flag)                  //如果按键1按下
                        {
                                key1_state = KEY_STATUS_1;    //进入下一状态:消抖
                                key1_event = NO_KEY;          //第一次按键按下,事件为空
                        }
                        else
                        {
                                key1_state = KEY_STATUS_0;    //回到无按键状态或者第二次按下前状态
                                key1_event = NO_KEY;
                        }
                        break;
                case KEY_STATUS_1:               /* 消抖 */
                        if(key1_flag)                  //如果按键1按下
                        {
                                key1_state = KEY_STATUS_2;    //进入下一状态:继续按下
                                key1_event = NO_KEY;
                        }
                        else
                        {
                                key1_state = KEY_STATUS_0;    //回到初始状态
                                key1_event = NO_KEY;
                        }
                        break;
                case KEY_STATUS_2:              /* 确认按下 */
                        if(key1_flag && key1_count >= KEY_LONG_TIME)
                        {
                                key1_state = KEY_STATUS_3;   //进入下一状态:长按
                                key1_event = NO_KEY;
                                key1_count = 0;
                        }
                        else if(key1_flag && key1_count < KEY_LONG_TIME)
                        {
                                key1_count++;
                                key1_state = KEY_STATUS_2;   //进入下一状态:确认按下
                                key1_event = NO_KEY;
                        }
                        else
                        {
                                key1_count = 0;
                                key1_state = KEY_STATUS_4;   //进入下一状态:等待第二次按下
                                key1_event = NO_KEY;
                        }
                        break;
                case KEY_STATUS_3:              //长按状态
                        if(key1_flag)
                        {
                                key1_state = KEY_STATUS_3;   //一直等待按键放开
                                key1_event = NO_KEY;
                                key1_count = 0;
                        }
                        else
                        {
                                key1_state = KEY_STATUS_0;
                                key1_event = LONG_KEY;
                                key1_count = 0;
                        }
                        break;
                case KEY_STATUS_4:               /* 等待第二次按下 */
                        if(!key1_flag&&key1_count>=KEY_WAIT_TIME) //如果按键松开,且时间大于等待第二次按下的时间
                        {
                                key1_count = 0;
                                key1_state = KEY_STATUS_0;
                                key1_event = SINGLE_KEY;           //判定为单击
                        }
                        else if(!key1_flag&&key1_count<KEY_WAIT_TIME)
                        {
                                key1_count++;
                                key1_state = KEY_STATUS_4;         //继续等待
                                key1_event = NO_KEY;
                        }
                        else
                        {
                                key1_count = 0;
                                key1_state = KEY_STATUS_5;         //第二次按下,且时间未到
                                key1_event = NO_KEY;
                        }
                        break;
                case KEY_STATUS_5:                    /* 第二次按下 */
                        if(key1_flag && key1_count >= KEY_LONG_TIME)
                        {
                                key1_state = KEY_STATUS_3;         //第二次按下,时间大于长按时间
                                key1_event = SINGLE_KEY;           //先响应单击
                                key1_count = 0;
                        }
                        else if(key1_flag && key1_count < KEY_LONG_TIME)
                        {
                                key1_count++;
                                key1_state = KEY_STATUS_5;         //等待按键松开
                                key1_event = NO_KEY;
                        }
                        else
                        {
                                key1_count = 0;
                                key1_state = KEY_STATUS_0;         //等待按键松开
                                key1_event = DOUBLE_KEY;           //判定为双击
                        }
                        break;
                default:break;
        }
}

这个是识别按键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ADC 就在主循环里 反复 读键值/电压,  键值存到 变量 A1,  电压存到 变量 A2,
你定时器 每10ms 中 ...
void key_scan(void)
{
        float key_press;
        key_press = read_adc(8);
        if(key_press >=0&&key_press<1.0) //按键1
        {
                key1_flag = 1;
                key2_flag = 0;
        }
        else if(key_press >=1.45&&key_press <1.65) //按键2
        {
                key2_flag = 1;
                key1_flag = 0;
        }
        else if(key_press >2.9) //无按键
        {
                key1_flag = 0;
                key2_flag = 0;
        }
}

这个是识别按键的,我放在主函数while循环里面了,然后最后的处理也在while 循环里面
while(1)
{
        key_scan();//读取电压,判断是那个按键按下
        if(key1_double_flag)   //双击旋转屏幕
        {
                key1_double_flag = 0;
                something();
        }
        else if(key1_long_flag)//长按当前通道清零
        {
                key1_long_flag = 0;
               something();
        }
}

网友E:
您好,锦锐单片机为您服务,您在开发的是CA51F005T3 TSSOP20的型号,技术问题可以联系我,我安排FAE协助您。

网友E:
您们好,锦锐单片机为您服务。

有需要请私信我安排FA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