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元器件,原理不懂 元器件和封装怎么设置,怎么接法

楼主(2024-11-06):
元器件和封装怎么设置,怎么接法。

楼主:
没有人懂这个按钮吗?

网友A:
这个按键有4个脚, 按图解说: 其中横着的两个脚是一组就是原理图的开关的两个端子.
竖方向是开关, 按下才导通, 不按是常开的.
这个很简单的, 用万用表量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这种按钮实体有4个脚的,其中2个脚是相通的,你只用2个脚就可以了。至于那2个脚相通,你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就是一个开关功能,按下就导通,没什么特别的

网友D:
这样能明白吗

网友E:
中间两个孔你照片里面是没有的,欧姆龙的开关有两个凸起,会用到这两个孔。
平时1和2是断开的,按下就通了。就这样

网友F:
喔靠,看到楼主几年前开始写代码又是研究595驱动数码管的,现在连基本按钮都不认识了。这是往后走的节奏

网友G:
这个就是个微动开关,两连接的,可以用万用表测试一下。肉眼区别就是弯脚相对的两个是连通的

网友:
没有人懂这个按钮吗?

四个角,只要把对角的两个放在电路点上就ok了吧

网友H:
很清楚,明了,给你点一个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按钮实体有4个脚的,其中2个脚是相通的,你只用2个脚就可以了。至于那2个脚相通,你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 ...

谢谢

网友I:
没什么要求的话,直接对角线连接就可以当开关用了,不用测量哪两个管脚导通。

网友J(2024-12-06):
一般都是连两个对角就可以

网友K:
这个确实是不太好用,我一般都用2脚的比这个小一号的

网友L:
任意对脚就行

网友M:
用对角脚就不会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