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做的一个输出恒压恒流的电路图,并且具有限流功能。

楼主:
请大家帮我看看还有哪里需要改进的

屏幕截图 2024-11-06

网友A(2024-11-06):
输入端限流没必要,CSA240LCTSSOP8共模电压范围是6-80V,当输出电压小于6V的时候芯片就不能正常工作了。建议将采样电阻放在靠近GND侧,放大器用个轨对轨就行了比如OPA2171直接使用24V单电源供电就行了不用再搞个3.3V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