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时供电问题

楼主:
设备关机时充电,测电流1A,设备开机电流还是1A,电池给设备供电,充电器给电池充电。如何改成充电器给电池充电的同时又给设备供电。

网友A(2024-11-06):
只要你设备耗电小于1A那么就是充电器给电池充电得同时又给设备供电,大于1A就是充电器和电池同时给设备供电。

网友B:
你只要保证,设备运行时,电压 高于 电池未充电时的电压,就是充电器 同时给 两者供电了。反之,就是电池参与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设备耗电小于1A那么就是充电器给电池充电得同时又给设备供电,大于1A就是充电器和电池同时给设备供电 ...

1A恒流充电,测的充电器输出端。

网友D:
加个PMOS切换电路;充电时断开负载与电池的连接,由充电器给负载供电

网友D:
看这电路,是不是你想要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