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帮我看看这个,谢谢,AT89C52单片机数码管显示(静态+动态),按下k1k2数码管数字...

楼主(2024-11-06):
数码管显示(静态+动态),按下k1k2数码管数字加一,按下k3k4数码管数字减一,k1k3控制数码管左4位,k2k4分别控制数码管右4位,第1,5位是符号位,数字为正数时,对应符号位熄灭,为负数时符号位显示负号,加需要能加到10减需要能减到-10(第4,8位熄灭,10加1为-10,-10减1为10)

网友A:
有什么问题?

网友B:
既要动态又要静态?数码管不一样,接线不一样,怎样兼容?-10~10就需要3个数码管就行了,就是每个数码管只用左边3位,第四位都用不到?
那么你想问啥?要一个现成的电路和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要动态又要静态?数码管不一样,接线不一样,怎样兼容?-10~10就需要3个数码管就行了,就是每个数码管只 ...

我这个只是一个简单的单片机,初学者用的,能帮忙看看代码怎么写吗

楼主:
我这个是简单的单片机,初学者用得的,能帮忙看看代码怎么写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只是一个简单的单片机,初学者用的,能帮忙看看代码怎么写吗

静态就是静态,要驱动8个,需要64个脚,即使不显示小数点,也要56个。CPU的脚不够用,可能需要一些外置芯片驱动。
动态需要16个脚,可以直接用,但是亮度可能不太行,如果是IO可以设置推挽方式,还行。
电路结构不一样,所以驱动代码也不一样。
至于按键的操作,那就比较简单了。当然也要看你怎么接。
另外,8个数码管动态显示使用比如TM1638的话,就更简单了。按键都可以接这个上面。很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简单的单片机,初学者用得的,能帮忙看看代码怎么写吗

请提供原理图

楼主:
"C:\Users\LENOVO\Desktop\HC6800-ES+V2.0+新版.pdf"

楼主:
然后我这个是AT98C52的型号,用Keil uVision4,C语言编写

网友A:
引用 楼主:
然后我这个是AT98C52的型号,用Keil uVision4,C语言编写

网友C:
引用 楼主:
"C:\Users\LENOVO\Desktop\HC6800-ES+V2.0+新版.pdf"

学单片机先要会电脑

网友D:
你还是先补习一下基础知识吧,自己写出代码大家给你找问题可以,总不能让大家替你写代码

网友D:
提问前请先看这个帖子 http://www.51hei.com/bbs/dpj-193466-1.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学单片机先要会电脑

还好,还有个正确的档名可以提示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简单的单片机,初学者用得的,能帮忙看看代码怎么写吗

如果不用静态就很简单
因为后续要求里都没有说静态是用来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