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交通灯程序Proteus仿真 四个干道的初始值可变

楼主(2024-11-06):
四个干道的初始值可变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ON 0
#define OFF 1
sbit Z_G=P1^2; // 主干道绿灯
sbit Z_Y=P1^3; // 主干道黄灯
sbit Z_R=P1^4; // 主干道红灯

sbit F_G=P1^5; // 支干道绿灯
sbit F_Y=P1^6; // 支干道黄灯
sbit F_R=P1^7; // 支干道红灯

sbit wei_Z1=P2^0; // 主干道数码管位控制
sbit wei_Z2=P2^1; // 主干道数码管位控制

sbit wei_F1=P2^2; // 支干道数码管位控制
sbit wei_F2=P2^3; // 支干道数码管为控制

sbit key1=P1^0;                                //开关位定义
sbit key2=P1^1;

sbit buzzer=P3^7;    //蜂鸣器定义

uchar count; //定时器中断计数值

/********* 倒计时赋初值 *************/
int T_Z_G=60,T_F_G=30,T_F_R=60,T_Z_R=30,T_Y=3;//T_Z_G主干道的绿灯初始值为60,T_F_G支干道的绿灯为30,T_Y黄灯都为3
//T_F_R为支干道的红灯值60,T_Z_R为主干道的红灯值30

void init(void)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

/****************** 延时 **********************/
void delay(uchar z)
{
                uchar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seg 控制 *******************/
unsigned char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共阴极数码管赋值
void display1(uchar num1,uchar num2) //控制支干道数码管倒计时显示
{
        P3=table[num1];
        wei_F1=ON;
        delay(1);
        wei_F1=OFF;

        P3=table[num2];
        wei_F2=ON;
        delay(1);
        wei_F2=OFF;

        if(key1==0)//主干道紧急制动
        {
                delay(2);
                if(key1==0)
                {
                        while(1)
                        {
                                P0=0x00;
                                P3=0x00;
                                F_G=OFF;
                                F_Y=OFF;
                                F_R=ON;

                                Z_G=OFF;
                                Z_Y=OFF;
                                Z_R=ON;
                                buzzer=~buzzer;//蜂鸣器叫
                                if(key2==0)
                                {
                                        delay(2);
                                        if(key2==0)
                                        {
                                                F_R=OFF;
                                                Z_R=OFF;
                                                buzzer=OFF;
                                                break;
                                        }
                                }

                        }
                }

        }
}
void display2(uchar num3,uchar num4) //控制主干道数码管倒计时显示
{
        P0=table[num3];
        wei_Z1=ON;
        delay(1);
        wei_Z1=OFF;

        P0=table[num4];
        wei_Z2=ON;
        delay(1);
        wei_Z2=OFF;

        if(key1==0)//主干道紧急制动
        {
                delay(2);
                if(key1==0)
                {
                        while(1)
                        {
                                P0=0x00;
                                P3=0x00;
                                F_G=OFF;
                                F_Y=OFF;
                                F_R=ON;

                                Z_G=OFF;
                                Z_Y=OFF;
                                Z_R=ON;
                                buzzer=~buzzer;//蜂鸣器叫
                                if(key2==0)
                                {
                                        delay(2);
                                        if(key2==0)
                                        {
                                                F_R=OFF;
                                                Z_R=OFF;
                                                buzzer=OFF;
                                                break;
                                        }
                                }

                        }
                }

        }
}

void main()
{
        int i;
        buzzer=OFF;//关闭蜂鸣器
        //初始状态支干道主干道禁止通行
        Z_R=ON; //主干道红灯打开
        F_R=ON; //支干道红灯打开

        for(i=0;i<210;i++) //延时
                {
                        delay(10);
                }

        Z_R=OFF;// 主干道红灯关闭
        F_R=OFF;// 支干道红灯关闭
        init(); // 初始化计时器
        while(1)
        {
                /**************** 状态 1:支干道红灯 (30s), 主干道绿灯 (60s)************/
                /**************** 状态 2:支干道红灯 (30s), 主干道黄灯 (3s) ************/
                while(T_Z_G >= 0)
                {
                        display1(T_F_R/10,T_F_R%10);// 支干道红灯 (60s)
                        display2(T_Z_G/10,T_Z_G%10);// 主干道绿灯 (60s)
                        Z_G=ON; // 主干道的绿灯打开
                        F_R=ON; // 支干道的红灯打开
                }
                T_Y=3;// 重新赋值黄灯
                while(T_Y >= 0)
                {
                        display1(T_Y/10,T_Y%10);// 支干道黄灯(3s)
                        display2(T_Y/10,T_Y%10);// 主干道黄灯(3s)
                        F_R=OFF; // 支干道的红灯关闭
                        F_Y=ON;  // 支干道的黄灯打开
                        Z_G=OFF; // 主干道的绿灯关闭
                        Z_Y=ON;  // 主干道的黄灯打开
                }
                F_R=OFF; // 支干道的红灯关闭
                Z_G=OFF; // 主干道的绿灯关闭
                Z_Y=OFF; // 主干道的黄灯关闭
                F_Y=OFF; // 支干道的黄灯关闭
                T_F_G=30,T_F_R=60,T_Z_R=30;// 重新赋值
                /**************** 状态 3:支干道绿灯 (30s), 主干道红灯 (30s)**************/
                /*************** 状态 4:支干道黄灯 (3s) , 主干道红灯 (30s)***************/
                //init(); // 初始化计时器
                while(T_F_G >= 0)
                {
                        display1(T_F_G/10,T_F_G%10);// 支干道绿灯 (30s)
                        display2(T_Z_R/10,T_Z_R%10);// 主干道红灯 (30s)
                        Z_R=ON;// 主干道的红灯打开
                        F_G=ON;// 支干道的绿灯打开
                }
                T_Y=3;// 重新赋值黄灯
                while(T_Y >= 0)
                {
                        display1(T_Y/10,T_Y%10);// 支干道黄灯 (3s)
                        display2(T_Y/10,T_Y%10);// 主干道黄灯 (3s)
                        F_G=OFF; // 支干道的绿灯关闭
                        F_Y=ON;  // 支干道的黄灯打开
                        Z_R=OFF; // 主干道的红灯关闭
                        Z_Y=ON;  // 主干道的黄灯打开
                }
                Z_R=OFF; // 主干道的红灯关闭
                Z_Y=OFF;  // 主干道的黄灯关闭
                F_G=OFF; // 支干道的绿灯关闭
                F_Y=OFF; // 支干道的黄灯关闭
                T_Z_G=60,T_F_G=30,T_F_R=60,T_Z_R=30,T_Y=3;// 重新赋值
        }
}

//定时器中断函数
void timer1(void) interrupt 1
{
        //重装初值 0.05s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ount++;
        if(count==20) //20次为1s    20*0.05=1
        {
                T_Z_G--;
                T_F_G--;
                T_F_R--;
                T_Z_R--;
                T_Y--;
                count=0;
        }

}

下载:

楼主(2025-03-26):
引用 网友A:
麻烦问一下,为什么我的keil运行后有这些问题?
20.c(14): error C202: 'P2': undefined identifier
20.c ...

如果是用的是我的完整代码,我觉得是你编译器问题

网友A(2025-01-14):
麻烦问一下,为什么我的keil运行后有这些问题?
20.c(14): error C202: 'P2': undefined identifier
20.c(15): error C202: 'P2': undefined identifier
20.c(17): error C202: 'P2': undefined identifier
20.c(18): error C202: 'P2': undefined identifier
20.c(56): error C202: 'wei_F1': undefined identifier
20.c(58): error C202: 'wei_F1': undefined identifier
20.c(61): error C202: 'wei_F2': undefined identifier
20.c(63): error C202: 'wei_F2': undefined identifier
20.c(102): error C202: 'wei_Z1': undefined identifier
20.c(104): error C202: 'wei_Z1': undefined identifier
20.c(107): error C202: 'wei_Z2': undefined identifier
20.c(109): error C202: 'wei_Z2': undefined identifier

楼主(2024-11-14):
引用 网友B:
Proteus版本高,打不开

去下一个8.13版本的就行了

网友B:
Proteus版本高,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