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16x16点阵程序仿真(显示图形,可移动,矩阵键盘)

楼主:
内含仿真程序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ta1 P0//上8行数据口
#define data2 P2//下8行数据口
sbit x1=P1^7;                                //矩阵第1行所接端口
sbit x2=P1^6;                                //矩阵第2行所接端口
sbit x3=P1^5;                                //矩阵第3行所接端口
sbit x4=P1^4;                                //矩阵第4行所接端口

sbit y1=P1^3;                                //矩阵第1列所接端口
sbit y2=P1^2;                                //矩阵第2列所接端口
sbit y3=P1^1;                                //矩阵第3列所接端口
sbit y4=P1^0;                                //矩阵第4列所接端口

bit fangxiang;//方向标志位
uchar dand1,dand2,dand3;//单独显示标志位
uchar bilibili;//图1放大减小标志位
uchar xiaolian;//图2放大减小标志位
uchar tu3;//图3放大减小标志位
uchar quanliang,quanmie,bianyan;//全亮检测,全灭检测,边沿检测标志位

uchar  aa;//用于数据输出数据数组时的读取
uchar sudu=5;//移动速度
uint alt=0,net=0,        zishu=3;  //要写几个汉字就写几,数字和字母是1个字符,占用0.5个汉字位置,例如要显示“你好1”   那么zishu变量要复制2.5
//alt  计时变量,用于控制速度的计时变量
//net  显示哪个字的变量
bit mode;
uchar code tab[]={ //右移数组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1*/                //这两行不用动,改字时保留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F,0xF8,0x28,0x08,0x28,0x48,0x1B,0xA8,0x08,0x28,
0x08,0x28,0x18,0x28,0x2B,0xA8,0x28,0x48,0x08,0x08,0x0F,0xF8,0x00,0x00,0x00,0x00,/*"C:\Users\23725\Desktop\bilibili.bmp",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0,0x20,0x14,0x30,0x14,0x18,0x00,0x08,0x00,0x08,
0x00,0x08,0x00,0x08,0x14,0x18,0x14,0x30,0x10,0x2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C:\Users\23725\Desktop\笑脸.bmp",0*/

0x00,0x00,0x03,0xE0,0x0C,0x38,0x10,0x0C,0x23,0xE6,0x44,0x32,0x48,0x12,0x48,0x12,
0x48,0x22,0x48,0x62,0x4F,0xF2,0x48,0x16,0x60,0x34,0x38,0xE0,0x0F,0x80,0x00,0x00,/*"C:\Users\23725\Desktop\C51_点阵(显示图形,可移动)\PCtoLCD2002完美版--字摸提取软件\@.bmp",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14*/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15*/                //这两行不用动,改字时保留
};

uchar code tab1[]={//左移函数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1*/           //这两行不用动,改字时保留

0x00,0x00,0x03,0xE0,0x0C,0x38,0x10,0x0C,0x23,0xE6,0x44,0x32,0x48,0x12,0x48,0x12,
0x48,0x22,0x48,0x62,0x4F,0xF2,0x48,0x16,0x60,0x34,0x38,0xE0,0x0F,0x80,0x00,0x00,/*"C:\Users\23725\Desktop\C51_点阵(显示图形,可移动)\PCtoLCD2002完美版--字摸提取软件\@.bmp",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0,0x20,0x14,0x30,0x14,0x18,0x00,0x08,0x00,0x08,
0x00,0x08,0x00,0x08,0x14,0x18,0x14,0x30,0x10,0x2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C:\Users\23725\Desktop\笑脸.bmp",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F,0xF8,0x28,0x08,0x28,0x48,0x1B,0xA8,0x08,0x28,
0x08,0x28,0x18,0x28,0x2B,0xA8,0x28,0x48,0x08,0x08,0x0F,0xF8,0x00,0x00,0x00,0x00,/*"C:\Users\23725\Desktop\bilibili.bmp",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14*/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15*/           //这两行不用动,改字时保留
};

uchar code tab2[]={ //bilibili 图案数组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F,0xF8,0x28,0x08,0x28,0x48,0x1B,0xA8,0x08,0x28,
0x08,0x28,0x18,0x28,0x2B,0xA8,0x28,0x48,0x08,0x08,0x0F,0xF8,0x00,0x00,0x00,0x00,/*"C:\Users\23725\Desktop\bilibili.bmp",0*/
};

uchar code tab3[]={ //笑脸 图案数组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0,0x20,0x14,0x30,0x14,0x18,0x00,0x08,0x00,0x08,
0x00,0x08,0x00,0x08,0x14,0x18,0x14,0x30,0x10,0x2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C:\Users\23725\Desktop\笑脸.bmp",0*/
};

uchar code tab4[]={ //@ 图案数组
0x00,0x00,0x03,0xE0,0x0C,0x38,0x10,0x0C,0x23,0xE6,0x44,0x32,0x48,0x12,0x48,0x12,
0x48,0x22,0x48,0x62,0x4F,0xF2,0x48,0x16,0x60,0x34,0x38,0xE0,0x0F,0x80,0x00,0x00,/*"C:\Users\23725\Desktop\C51_点阵(显示图形,可移动)\PCtoLCD2002完美版--字摸提取软件\@.bmp",0*/
};
uchar code tab5[]={//bilibili放大图案
0x00,0x00,0x3F,0xFE,0x20,0x02,0xA0,0x02,0xA0,0x62,0x67,0x12,0x20,0x0A,0x20,0x0A,
0x20,0x0A,0x20,0x0A,0x20,0x0A,0x67,0x12,0xA0,0x62,0xA0,0x02,0x20,0x02,0x3F,0xFE,
};
uchar code tab6[]={//笑脸放大图案
0x00,0x00,0x00,0x00,0x00,0x10,0x40,0x18,0x50,0x0C,0x50,0x04,0x00,0x04,0x00,0x04,
0x00,0x04,0x00,0x04,0x50,0x04,0x50,0x04,0x40,0x0C,0x00,0x18,0x00,0x10,0x00,0x00,
};
uchar code tab7[]={//@ 放大图案数组
0x03,0xE0,0x0E,0x38,0x18,0x0C,0x20,0x06,0x43,0xE2,0x47,0x31,0x84,0x11,0x88,0x11,
0x88,0x21,0x88,0x61,0x8F,0xF3,0xCE,0x12,0x40,0x10,0x60,0x30,0x38,0xE0,0x0F,0x80,
};
uchar code tab8[]={//全亮检测数组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uchar code tab9[]={//全灭检测数组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char code tab10[]={//边沿检测数组
0xFF,0xFF,0x80,0x01,0x80,0x01,0x80,0x01,0x80,0x01,0x80,0x01,0x80,0x01,0x80,0x01,
0x80,0x01,0x80,0x01,0x80,0x01,0x80,0x01,0x80,0x01,0x80,0x01,0x80,0x01,0xFF,0xFF,
};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子函数
{
   uchar x;
   for(;z>0;z--)
   for(x=121;x>0;x--);
}

void PanDuan()//判断显示模式函数
{
        if(dand1)
        {
                if(bilibili)
                {
                        data1=tab5[aa]; //取出上8行数据输出
                        aa++;
                        data2=tab5[aa]; //取出下8行数据输出
                        aa++;
                }
                else
                {
                        data1=tab2[aa]; //取出上8行数据输出
                        aa++;
                        data2=tab2[aa]; //取出下8行数据输出
                        aa++;
                }
        }
        else
        {
                if(dand2)
                {
                        if(xiaolian)
                        {
                                data1=tab6[aa]; //取出上8行数据输出
                                aa++;
                                data2=tab6[aa]; //取出下8行数据输出
                                aa++;
                        }
                        else
                        {
                                data1=tab3[aa]; //取出上8行数据输出
                                aa++;
                                data2=tab3[aa]; //取出下8行数据输出
                                aa++;
                        }
                }
                else
                {
                        if(dand3)
                        {
                                if(tu3)
                                {
                                        data1=tab7[aa]; //取出上8行数据输出
                                        aa++;
                                        data2=tab7[aa]; //取出下8行数据输出
                                        aa++;
                                }
                                else
                                {
                                        data1=tab4[aa]; //取出上8行数据输出
                                        aa++;
                                        data2=tab4[aa]; //取出下8行数据输出
                                        aa++;
                                }
                        }
                        else
                        {
                                if(quanliang)
                                {
                                        data1=tab8[aa]; //取出上8行数据输出
                                        aa++;
                                        data2=tab8[aa]; //取出下8行数据输出
                                        aa++;
                                }
                                else
                                {
                                        if(quanmie)
                                        {
                                                data1=tab9[aa]; //取出上8行数据输出
                                                aa++;
                                                data2=tab9[aa]; //取出下8行数据输出
                                                aa++;
                                        }
                                        else
                                        {
                                                if(bianyan)
                                                {
                                                        data1=tab10[aa]; //取出上8行数据输出
                                                        aa++;
                                                        data2=tab10[aa]; //取出下8行数据输出
                                                        aa++;
                                                }
                                                else
                                                {
                                                        if(fangxiang==0)
                                                        {
                                                                data1=tab[net+aa]; //取出上8行数据输出
                                                                aa++;
                                                                data2=tab[net+aa]; //取出下8行数据输出
                                                                aa++;
                                                        }
                                                        else
                                                        {
                                                                data1=tab1[net+aa]; //取出上8行数据输出
                                                                aa++;
                                                                data2=tab1[net+aa]; //取出下8行数据输出
                                                                aa++;
                                                        }
                                                }
                                        }
                                }
                        }
                }

        }
}

void xianshi()//显示函数
{
        uchar i;
        if(fangxiang==0)//向右移动
        {
                for(i=0;i<16;i++)
                {
                        P3=i; //列扫描
                        PanDuan();//判断显示模式
                        delay(2);        //延时
                        data1=0;  //清屏
                        data2=0;  //清屏
                        P3=0x00;  //消除余辉
                        if(aa>30)
                                aa=0;  //字模地址
                }
        }
        else//向左移动
        {
                for(i=0;i<16;i++)
                {
                        P3=i; //列扫描
                        PanDuan();//判断显示模式
                        delay(2);        //延时
                        data1=0;  //清屏
                        data2=0;  //清屏
                        P3=0x00;  //消除余辉
                        if(aa>30) aa=0;  //字模地址
                }
        }

}

void scan_key(void)//矩阵键盘按键扫描函数
{
        //检测第一行
        x1=0; x2=1; x3=1; x4=1;
        if(y1==0)//开始/停止移动按键
        {
                delay(30);  //延时消抖
                if(y1==0)
                {
                        TR1=~TR1;          //按下暂停  ,暂按继续
                        while(!y1) xianshi();
                }
        }
        else if(y2==0)//左右移动切换
        {
                delay(30);                        //延时消抖
                if(y2==0)
                {
                        fangxiang=~fangxiang;  //方向取反
                        if(fangxiang==0) net=0;
                        else net=(zishu+1)*32;
                        while(!y2) xianshi();
                }
        }
        else if(y3==0)//增加延时,移动速度减
        {
                delay(30);
                if(y3==0)
                {
                                sudu++;
                                if(sudu>10)
                                sudu=10;
                                while(!y3) xianshi();
                }
        }
        else if(y4==0)//减少延时,移动速度加
        {
                delay(30);
                if(y4==0)
                {
                        sudu--;
                        if(sudu<1)
                        sudu=1;
                        while(!y4) xianshi();
                }
        }
        //检测第二行按键
        x1=1; x2=0; x3=1; x4=1;
        if(y1==0)        //单独显示图1
        {
                delay(30);
                if(y1==0)
                {
                        dand1=!dand1;
                        dand2=0;
                        dand3=0;
                        quanliang=0;
                        quanmie=0;
                        bianyan=0;
                        while(!y1) xianshi();
                }
        }
        else if(y2==0)         //单独显示图2
        {
                delay(30);
                if(y2==0)
                {
                        dand1=0;
                        dand2=!dand2;
                        dand3=0;
                        quanliang=0;
                        quanmie=0;
                        bianyan=0;
                        while(!y2) xianshi();
                }
        }
        else if(y3==0)         //单独显示图3
        {
                delay(30);
                if(y3==0)
                {
                        dand1=0;
                        dand2=0;
                        dand3=!dand3;
                        quanliang=0;
                        quanmie=0;
                        bianyan=0;
                        while(!y3) xianshi();
                }
        }
        else if(y4==0)//放大图1
        {
                delay(30);
                if(y4==0)
                {
                        bilibili=1;
                        while(!y4) xianshi();
                }
        }
        //检测第三行按键
        x1=1; x2=1; x3=0; x4=1;
        if(y1==0)//减小图1
        {
                delay(30);
                if(y1==0)
                {
                        bilibili=0;
                        while(!y1) xianshi();
                }
        }
        else if(y2==0)//放大图2
        {
                delay(30);
                if(y2==0)
                {
                        xiaolian=1;
                        while(!y2) xianshi();
                }
        }
        else if(y3==0)//减小图2
        {
                delay(30);
                if(y3==0)
                {
                        xiaolian=0;
                        while(!y3) xianshi();
                }
        }
        else if(y4==0)//放大图3
        {
                delay(30);
                if(y4==0)
                {
                        tu3=1;
                        while(!y4) xianshi();
                }
        }
        //检测第四行按键
        x1=1; x2=1; x3=1; x4=0;
        if(y1==0)//减小图3
        {
                delay(30);
                if(y1==0)
                {
                        tu3=0;
                        while(!y1) xianshi();
                }
        }
        else if(y2==0)
        {
                delay(30);
                if(y2==0)
                {
                        quanliang=!quanliang;
                        dand1=0;
                        dand2=0;
                        dand3=0;
                        quanmie=0;
                        bianyan=0;
                        while(!y2) xianshi();
                }
        }
        else if(y3==0)
        {
                delay(30);
                if(y3==0)
                {
                        quanmie=!quanmie;
                        dand1=0;
                        dand2=0;
                        dand3=0;
                        quanliang=0;
                        bianyan=0;
                        while(!y3) xianshi();
                }
        }
        else if(y4==0)
        {
……………………
void main()     //主函数
{
   ET1=1;     //使能定时器0
   EA=1;     //开启总中断
   TR1=1;    //开始计数
   TH1=0x3c;
   TL1=0xb0;
   while(1)     //无限循环
   {
       xianshi();  //显示
         scan_key();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定时器1中断服务函数,通过改变计时的快慢改变移动的速度
{
    TH1=0x3C;
    TL1=0xB0;
  alt++;           //计时变量,用于控制速度的计时变量
  if(alt>=5*sudu)           //到一定的时间加以实现左移
  {
        alt=0;
        if(fangxiang==0)     //如果是正向 正向移动
        {
            net=net+2;//列左移
        if(net>((zishu+1)*32))  //字移动数量
                net=0;
        }
     else               //否则反向移动
     {
         net=net-2;//列右移
         if(net<2)
             net=(zishu+1)*32;      //字移动数量
     }
  }
}

仿真程序: C51_16x16点阵(显示图形,可移动,

网友A(2024-11-14):
这个代码是根据普中得51开发板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