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制作抽风机

楼主(2024-11-07):
以前用电脑风扇制做过一台抽风机,功率只有1.5W左右。

在改造阳台时,找到以前装修时拆下来的“浴霸”的换气扇,因为当时卫生间有窗户,吊顶上方的墙壁上也没有开排气孔,所以就觉得“浴霸”上的这个换气扇没有用处,就把它拆了下来,一直未派上用途。
它的功率是10W,比电脑风扇功率大多了,就想到要把它改造成一个抽风机。
下面是制作过程,以图说明。

工作时,风力比电脑风扇强多了,可以离焊接点远一点。
不工作时,排气管可以收回来。
由于焊接工作室搬到了阳台上,抽风管由原来的4米,减少到了90多厘米。

网友A:
做工真的好,旧物利用还要有一定的木工技术。

网友B:
楼主的工作台比较整洁

网友C:
缩小进风挡板到叶轮进口的距离  效率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缩小进风挡板到叶轮进口的距离  效率高一些

这个还没想到,本来可以不做这么厚,主要考虑出风口那根管子的安装,另外还考虑厚一点稳定。
看能否在进风口板子后面粘一层泡沫,减小那个缝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真的好,旧物利用还要有一定的木工技术。

谢谢回复,木料确实是捡的,电机也是废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工作台比较整洁

刚改造完,是整洁,今后会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