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4-11-07):
谁认识这个芯片

网友A:
DLS系列的芯片就是连接I?

网友A:
DLS系列芯片,连接远程I/O口的主要芯片,7系列的可以将音频转换成数据

网友A:
DLS系列芯片,就是远程连接I/O进行调试,7系列具备将声音转换成数量

网友B:
这芯片真冷,百度上只有一条信息

网友C:
要选老牌大厂的芯片啊   经久流传的

网友D:
DLS系列芯片,连接远程I/O口的主要芯片,这应该是个音频转换成数据的芯片,用于采声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