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八联插座

楼主(2024-11-07):
多年前买得有几十个这样的插座,大约5毛钱一个:

插座不管是外壳和内部的簧片,质量都很好,用磁铁吸簧片证明不是铁的。
簧片很厚实,弹性也好,插头插入后很紧。
最近改造了阳台作为焊接、装配工作室,最开始用的是这个插座:
虽然质量也好,但插口太少,不够用,就想自己做一个多联的插座。
先设计了它的PCB:

PCB是四联的,长度为21CM,宽度6CM,如果不够,还可以串联,多了也可以截断。进线也可以从任意一边连接,比较灵活。
PCB通过插座的固定螺丝,再通过铜柱与下面的木板固定,这样就成了一个完整的插板了。
安装在墙上的情况:
同一个插座,两线与三线可以同时插,如此一来,总共可以插16个插头,应该够用了。
进线的处理,本来想安装一个接线架之类的东西,但那个地方空间有限,再加上是自己使用,为了方便起见,插板与进线的连接,采用直接焊接的方式。

网友A:
这打板就得花不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打板就得花不少钱

捷配免费的,现在不限定尺寸了,但1月只有一张优惠卷。

网友B:
你这PCB能走多大电流

网友C:
不好看+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PCB能走多大电流

不知道,8~10mm宽,1盎司的厚度。

楼主:
确实不好看!
自己使用,只要不去摸裸露部分就没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8~10mm宽,1盎司的厚度。

1盎司PCB的铜箔厚度是1.4mil,也就是0.035mm,8~10mm宽截面积也就0.3平方毫米左右,能过的安全电流不到2A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盎司PCB的铜箔厚度是1.4mil,也就是0.035mm,8~10mm宽截面积也就0.3平方毫米左右,能过的安全电流不到2A

谢谢你的计算,我在这个地方主要是焊接PCB等,用电的工具有烙铁、焊台、热风器,照明等,很少同时使用,所以功率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盎司PCB的铜箔厚度是1.4mil,也就是0.035mm,8~10mm宽截面积也就0.3平方毫米左右,能过的安全电流不到2A

根据你的计算,安全电流确实显得小,我又重新修改了PCB,在L、N两线上开4mm的窗,如果需要通过大的电流,可以堆锡或者直接焊一根粗的铜线,以增大横截面积。

网友D(2025-09-09):
负载电流大了,焊盘锡肯定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