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电容 内阻大 漏电流大

楼主(2024-11-07):
需要做火花实验,什么电容  内阻大 漏电流大

网友A:
想要内阻大 漏电流大还不简单吗?
串一个电阻就内阻大了,并一个电阻就漏电流大了。

“内阻大”可以减小充放电电流,这我能理解,但是要求
“漏电流大”我暂时还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B:
我想你是想看短路?漏电流大是放电的电流大的意思?如果想放电电流大,其实用高电压电容就可以,例如400V 4700UF的电容,短路打火那有足够的火花可以看,不过也就一下

网友C:
做火花实验要相反,电容要内阻小,漏电流小(不是必须)。

网友D:
4个整流管,全波整流后,接一个风扇启动电容(1uF/250V、无极性电容),直接插入220V的市电插座,一下就好,拔出后,用改锥短路电容的两端,就可以看到火花了。。安全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火花实验要相反,电容要内阻小,漏电流小(不是必须)。

煤安认证,要求不能有火花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