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四个NMOS组成两路桥式电流采样电路,看着费劲,谁来讲解一下为什么这样做?

楼主(2024-11-07):
用四个NMOS组成两路桥式电流采样电路,看着费劲,谁来讲解一下。为什么这样做?目的何在呢?

网友A:
在电路设计中,使用四个NMOS(N型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组成两路桥式电流采样电路,通常是为了实现高精度的电流检测。以下是这种设计的一些关键点和目的:

1. **桥式结构**:桥式电路可以提供良好的对称性和平衡性,有助于减少误差和提高测量精度。在电流采样中,桥式结构可以有效地检测通过电路的电流变化。

2. **NMOS的使用**:NMOS通常用于低侧电流检测,因为它们可以在较低的电压下工作,并且具有较低的导通电阻(Rds(on)),这有助于减少功耗和提高效率。

3. **两路采样**:使用两路采样可以提供冗余,增加系统的可靠性。如果一路采样出现故障,另一路仍然可以提供电流信息。此外,两路采样还可以用于差分测量,进一步提高测量精度。

4. **电流检测原理**:在桥式电流采样电路中,当电流流过被测电路时,它会在桥式电路的一个臂上产生电压降。这个电压降可以通过测量桥式电路的输出电压来检测。使用NMOS可以使得这个电压降与流过的电流成比例,从而实现电流的检测。

5. **保护和隔离**:NMOS可以提供电气隔离,保护敏感的测量电路不受高电压或大电流的影响。此外,NMOS的快速开关特性也有助于在电流突变时提供保护。

6. **灵活性和可调性**:通过调整NMOS的尺寸和电路的其他参数,可以灵活地调整电流检测的灵敏度和量程,以适应不同的应用需求。

使用四个NMOS组成两路桥式电流采样电路,是为了实现高精度、高可靠性的电流检测,同时提供电气隔离和保护,以及良好的灵活性和可调性。这种设计在需要精确电流控制和监测的应用中非常有用,例如在电池管理系统、电源转换器和电机驱动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电路设计中,使用四个NMOS(N型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组成两路桥式电流采样电路,通常是为了实 ...

用上面两个MOS并联就行了   下面又并联了两个  然后再和上面那两个NMOS串联  也没有看到采样电阻   这是什么情况?利用了NMOS本身的内阻作为采样电阻?这样不准的吧?康铜丝采样电阻更准  价格也不贵啊(PS:这是供应商给的PDF原理图  是给我们供PCBA的  问了很久一直不愿意给原理图更加没有PCB文件!有没有可能是供应商故弄玄虚?欲盖弥彰?障眼法?防止我们拿到文件摆脱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