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多块STC15W404AS单片机IO直连问题

楼主(2024-11-07):
坛佬们,小弟遇到一个问题。多块STC15W404ASIO直连导致我程序无法执行。

                         图一
,问题如下:触发一次会导致程序一直执行,我怀疑:因为我是读取的引脚低电平来触发任务,可能是下一块单片机引脚又拉低了上一块单片机的引脚电平?我需要怎么解决啊?大哥们。解决问题可以请喝奶茶(学生穷)

我快崩溃了,快来救救我把,挽救一下我

网友A:
未必是程序问题,电路无图无真相。

网友B:
多块STC15W404AS的IO口可以直接连接,肯定是你程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未必是程序问题,电路无图无真相。

就是我程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块STC15W404AS的IO口可以直接连接,肯定是你程序有问题。

我就是没办法解决这个电压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块STC15W404AS的IO口可以直接连接,肯定是你程序有问题。

因为我是上一块单片机拉低下一块单片机的引脚,但是因为这些单片机都会互相连接导致下一块单片机又会拉低上一块单片机,它们互相拉低导致程序一直就是在执行

网友C:
没有电路图,只做猜测:
这种应用场景,建议使用一对多的方式,即一台主机对应多台从机。从机在各自的TXD上做个隔离,这是比较通用的方法。
如果要全串联使用,每个板就要开2个串口,一个串口进(串口1),一个串口出(串口2),在电气上对输入输出进行隔离,由软件来处理对信号的串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我是上一块单片机拉低下一块单片机的引脚,但是因为这些单片机都会互相连接导致下一块单片机又会拉低 ...

如果两个单片机的IO直接连接并且都用于检测对方电平状态,当需要检测对方电平时必须置己方高电平,以判断被检测方是否低电平。如果要单线传输比较复杂的信号就得自定义一个通讯协议。可以参考DS18B20的方式。

网友D(2024-12-25):
楼主看下是不是GPIO电平不匹配导致的问题,A单片机工作电压如果是5V,B单片机工作电压如果是3.3V,那就需要做电平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