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怎么发送变量到电脑上

楼主(2024-11-07):
51单片机一个简易计算器怎么把计数结果通过串口发送到电脑上

网友A:
51单片机可通过串口发送计算结果到串口, 电脑端用串口助手等小软件显示接收到的数据.

网友B:
串口收发的数据是8位的,意思是每一个数据只能是0-255这间的整数,
不能直接收发小数。硬件提供给我们的功能就只是这个。但是收发的
数据可以是一连串的,一串一串的,所以我们可以用“软件法”把数据
进行编码再进行收发,当然收和发的双方都要用同样的编码规则进行
编码和解码。其中最常用的是ASCII编码,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