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串口屏接法问题请教

楼主(2024-11-08):
前几天在坛内问了老师这个问题,说是C51的编程写码的串口端可以接在串口屏上用,我就按照下图这样接线,可是编程的时候写不进去,只有把串口屏接线断开才能写进去,请教我的这种接法对吗?不对的话,这种情况下应该怎样接线?

网友A:
收发线应该交叉连接。Rxd-->Txd, Txd-->Rxd

网友B:
中间串联 合适的限流电阻,应该就不影响烧程序了

网友C:
这个问题简单,你把俩TX接在一块不就打架了吗,所以TX不能线与也就是不能接一块轻则打架重则烧芯片,俩TX要用与门处理一下就好了。

网友D:
IIC在工作时要核对器件地址,否则样机器不知道你的信号是发给谁的。
可设置成分时控制,即与MPU通讯时自动断开屏返之亦然,新增电路由写码器控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IIC在工作时要核对器件地址,否则样机器不知道你的信号是发给谁的。
可设置成分时控制,即与MPU通讯时自动 ...

这是uart

网友E:
串口通讯 是 按照  TX 接 对端 RX, RX 接对端 TX 的方式来连接的。
当你  单片机能 控制 串口屏, USB下载器也能控制 串口屏 时,你USB下载器 是肯定不能 和单片机通讯的。

网友F:
串口屏其实就是单片机+显示屏, 屏的串口也还是通过单片机串口接到屏的外部.

楼主:
多谢各位老师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简单,你把俩TX接在一块不就打架了吗,所以TX不能线与也就是不能接一块轻则打架重则烧芯片,俩TX要 ...

感谢老师!!!
我按照这个电路试试

网友G:
对于8051,不要用AT系列,就用STC的,便宜又好用
如果你一定要用这个口,可以把这个串口的功能影射到P36,P37
这样的话,你又可以下载又可以用串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于8051,不要用AT系列,就用STC的,便宜又好用
如果你一定要用这个口,可以把这个串口的功能影射到P36,P37
...

感谢!!!
已经按照 qinlu123  老师的电路接好了,这个电路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
已经按照 qinlu123  老师的电路接好了,这个电路可以正常使用的

记住一点就行,一个输出可以同时连接多个输入;但是一个输入不可以同时连接多个输出。

网友H:
RX与TX相接,最好是单片机的RX脚加一个10K电阻上拉。然后串一个二极管做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