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常见的声音传感器电路细节的疑问

楼主(2024-11-09):
某一个宝上的一个很常见的声音传感器,对于它的电路(请看图),有两个很不理解的地方:
1. 话筒旁的51k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可以去掉吗?
2. 耦合电容0.1uF是不是太小了点,感觉很容易把声音信号滤掉。为什么不加一个电阻形成高通滤波器或者把电容放大点?

由于我这里目前还缺少一些测量的仪器,所以不能动手实测,因此找各位大佬帮忙看看。

感谢大佬的帮助和回复!

网友A:
1. 话筒旁的51k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可以去掉吗?
    直流偏置电阻兼灵敏度微调。不要也可以工作,你可以拆掉对比一下。

2. 耦合电容0.1uF是不是太小了点,感觉很容易把声音信号滤掉。为什么不加一个电阻形成高通滤波器或者把电容放大点?
     音频虽然标准是20Hz-20kHz,但是语音或者这个驻极体麦克风的响应频率不会很低,所以也不需要太大的耦合电容。截止频率可根据RC电路相关理论公式去计算。

网友B:
好问题,等高手解释

网友C:
1. **话筒旁的51k电阻的作用**:
   - 这个51k电阻是话筒的偏置电阻,它的作用是为话筒提供一个适当的偏置电压,使话筒工作在最佳状态。话筒通常需要一个直流偏置电压才能正常工作,这个电阻与话筒一起形成一个分压电路,为话筒提供所需的偏置电压。
   - 如果去掉这个电阻,话筒可能无法获得正确的偏置电压,导致话筒无法正常工作或输出信号不稳定。

2. **耦合电容0.1uF的大小**:
   - 耦合电容的作用是隔离直流分量,只允许交流信号(声音信号)通过。0.1uF的电容对于大多数音频应用来说是一个常见的选择,因为它可以有效地阻止直流分量,同时允许大部分音频频率通过。
   - 电容值的选择取决于你想要滤除的最低频率。0.1uF的电容在大约150Hz左右开始显著衰减信号,这通常对于语音信号是足够的,因为语音信号的频率范围大约在300Hz到3400Hz之间。
   - 如果你觉得0.1uF太小,可以考虑增加电容值,但这会降低电路对低频信号的响应。至于为什么不加一个电阻形成高通滤波器,是保持电路的简单性,并且0.1uF的电容已经足够满足大多数应用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话筒旁的51k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可以去掉吗?
    直流偏置电阻兼灵敏度微调。不要也可以工作,你可以拆 ...

感谢您的回复和帮助,但是我还是不太了解这颗耦合电容的阻值为何如此选取,您看话筒左侧的对地电容也是104,这样耦合电容和对地电容相同(阻抗相同)的情况下,信号不会被直接接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话筒旁的51k电阻的作用**:
   - 这个51k电阻是话筒的偏置电阻,它的作用是为话筒提供一个适当的偏 ...

这是AI写的吗

网友D:
去掉可以的

内部

内部

去掉

去掉

网友E:
51K是三极管基极偏置电路电阻,提供基本基极电流,保证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10K是话筒驻极体的偏置电路电阻。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和帮助,您看下原电路图中话筒左侧的对地电容是104,耦合电容也是104,这样耦合电容和对地电容相同(阻抗相同)的情况下,信号不会被直接接地了吗,为什么还能正常工作呢?

网友D:
加上能够工作,声音可能会失真,看原理图就知道加上允许适应咪头不需要认正负极,
还是去掉后的声音理想,必须要正负极,就是这个道理,才加上,是鸡肋。
有测试过,重要是电容驻极体的灵敏度,可能是里面的场效应管和一个二极管复合组成阻抗变换器质量有关系,所以灵敏度不同,价格也是区别好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上能够工作,声音可能会失真,看原理图就知道加上允许适应咪头不需要认正负极,
还是去掉后的声音理想, ...

感谢前辈的帮助,按照对您的话的理解(加一个0.1uF对地电容的原因是为了组装时避免分辨咪头正负极而不考虑信号的失真),我需要再思索一下,因为确实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可以避免分辨正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