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电传感器红外型 二极管选型

楼主(2024-11-09):
关于光电传感器红外型 二极管选型
我现在选的是波长940  IR333C-A发射管和 PT334-6B接收管
脉冲方式实现传感器检测 不加透镜 检测距离最远只能到20cm
请问希望检测距离更远的话有推荐的红外对管吗?

网友A:
不应该拆个成熟产品来研究一下吗?最少得锁相环吧。直接收发灵敏度高不了的。如果是数字处理方式,上卷积。

网友B:
一般都是红外光敏三极管,不用二极管。

网友C:
一是一定要载波,发射管电流最好 20mA 以上。
二是, 接收管,如果不是用的三脚专用带解码的接收器,而是独立的 光敏二极管,一定要用三极管放大,直接用可能不够电流拉低单片机IO。

网友D:
发射部份大多厂商最大电流是50mA; 如果要距离更远只能加大发射电流; 同时红外发射管要用PWM控制。不能让它一直处于导通。不然坏得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