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一个端口,控制红绿两个LED,硬件怎么实现?

楼主:
用STC51单片机一个端口,控制红绿两个LED,高电平一个亮,低电平另一个亮,最简单的电路,硬件怎么实现?

网友A(2024-11-09):
一正一反并联,一端接IO,一端接串联电阻的中点,电阻上端接5V下端接GND,有这种双色的LED的,正反一个红色一个绿色

网友B:
替沙发补充一下,正反双色一体的LED,得是两脚的,不是普通三脚共阴或者共阳的。

网友C:
将两个LED串起来, 接3.3V与地   (这个很重要)
中间抽头 串限流电阻到I/O 口,就可以了 !

网友D:
将IO口设置为强推挽模式,使灌电流与拉电流一样,不亮就设置成高阻态。

网友E:
利用led的单向导电性,如二楼所讲的一正一反并联,接在适当的分压电路上,就可以实现了。

这里还有个前提,不同的颜色的led导通电压阀值不一样,具体情况请查阅资料。三楼讲的那种情况的确有,但是我现实中还没怎么见过,一般见的多的都是三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利用led的单向导电性,如二楼所讲的一正一反并联,接在适当的分压电路上,就可以实现了。

这里还有个前 ...

不要说什么沙发二楼三楼什么的,因为帖子回复时间与审核顺序可能不成正比。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利用led的单向导电性,如二楼所讲的一正一反并联,接在适当的分压电路上,就可以实现了。

这里还有个前 ...

2脚的我都用了好多年了,好用的很,4楼那种方法,5V可能不太好用。

网友F:
如图

按下

按下

放开

放开

调试

调试

网友G:
硬件不难: 如图

网友H:
我想楼主应当是想要这样子的吧??

网友A:
这样如果是5V供电,会不会两个灯无法出现同时不亮的情况啊

网友I:
外围做个三极管去控,一个PNP,一个NP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