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门请教一下这个Protel PCB的文件可以用什么软件打开?

楼主:
技术求助,大佬门请教一下这个protl PCB 的文件可以用什么软件打开

网友A(2024-11-10):
PROTEL99SE、PROTELDXP、PADS2005、POWER PCB等都可以打开该文件  AltiumDesigner 9  14   18  等都可以打开该文件

网友B:
protel的pcb文件不能用pads软件打开. 且pads只能高版本的打开低版本的pads文件. powerPCB5.0这种老的版本软件是打不开pads2005, 2007, pads9.5及以上的高版本的pcb文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