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stm32f103zet6开发板AT24C02读写有问题,求大佬指点

楼主(2024-11-10):
初学者,写这个AT24C02,应答信号一直是高电平,写入失败,读的数据一直是255,弄了很久还是出不来,求大佬指点

网友A:
可能是IO口模式配置有问题,具体用逻辑分析仪检查。
此类芯片先用51单片机编写读写程序,然后再移植到STM32。

网友B:
uint8_t Receive_ACK(struct I2C_Device *IIcBus)
{
        uint16_t i;

        IIcBus->Set_SCL(0);//一定把时钟设为低电平再释放总线等待ACK
        IIcBus->Set_SDA(1);//释放总线
//        IIcBus->delayus(Delay_Time);
        while(IIcBus->Get_SDA()!=0)
        {
                i++;
                if(i>10000)
                {
                        return 0;
                }
        }
        IIcBus->Set_SCL(1);
        IIcBus->delayus(Delay_Time);
        IIcBus->Set_SCL(0);//空闲时保证时钟线为低
        return 1;
}

检测应答信号时一定要先把SCL拉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IO口模式配置有问题,具体用逻辑分析仪检查。
此类芯片先用51单片机编写读写程序,然后再移植到STM3 ...

51到32又见面了大佬

网友C:
解决办法:   我的是模拟i2c ,其他读写函数都不用变,只需要改停止信号的的时序即可。  原来的停止信号:  //产生IIC停止信号    //产生IIC停止信号 void IIC_Stop(void) {         SDA_OUT();//sda线输出         IIC_SCL=0;         IIC_SDA=0;//STOP:when CLK is high DATA change form low to high          delay_us(4);         IIC_SCL=1;                                                  IIC_SDA=1;//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delay_us(4);                                                                    } 修改后的停止信号时序  //产生IIC停止信号 void IIC_Stop(void) {     SDA_OUT();//sda线输出     IIC_SCL=0;     IIC_SDA=0;//STOP:when CLK is high DATA change form low to high      delay_us(4);     IIC_SCL=1;      delay_us(4);           // 添加延时              IIC_SDA=1;//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

网友C:
解决办法:

代码如下

我的是模拟i2c ,其他读写函数都不用变,只需要改停止信号的的时序即可。

原来的停止信号:

//产生IIC停止信号

//产生IIC停止信号
void IIC_Stop(void)
{
        SDA_OUT();//sda线输出
        IIC_SCL=0;
        IIC_SDA=0;//STOP:when CLK is high DATA change form low to high
        delay_us(4);
        IIC_SCL=1;
        IIC_SDA=1;//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delay_us(4);
}
修改后的停止信号时序

//产生IIC停止信号
void IIC_Stop(void)
{
    SDA_OUT();//sda线输出
    IIC_SCL=0;
    IIC_SDA=0;//STOP:when CLK is high DATA change form low to high
     delay_us(4);
    IIC_SCL=1;
    delay_us(4);           // 添加延时
    IIC_SDA=1;//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