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6288高端PWM输入最大多少HZ

楼主:
这个芯片翻了一遍手册没看到PWM最高支持多少HZ的频率输入

倒是看到了开关需要的时间,这个时间转换成HZ是多少,最好提供个运算公式

网友A(2024-11-11):
F=1/T,所以F=1/50NS=1/(5*10e-8)=2*10e7HZ即20000000HZ,即20MHZ

网友B:
图片内容描述了一些电子元件或系统的技术特性,具体如下:

1. **防直通死区逻辑**:这是一种保护措施,用于防止在电路中出现直通现象,即电流直接从电源流向地,而不经过任何负载。这可能会导致电路损坏或效率降低。

2. **死区时间设定 200ns**:死区时间是指在开关电源或类似的电路中,为了避免开关器件同时导通而设置的一段无输出时间。200纳秒的死区时间是一个相对较短的设定,有助于提高电路的效率。

3. **片传输延时特性**:
   - **开通/关断传输延时 Ton/Toff=150ns/120ns**:这表示电路从接收到信号到开始导通(开通)的时间为150纳秒,而从停止导通到完全关断的时间为120纳秒。这些参数对于高速开关电路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它们影响着电路的响应速度和效率。
   - **延迟匹配时间小于50ns**:这是指电路中不同部分的信号传输延迟之间的差异。小于50纳秒的延迟匹配时间意味着电路中的信号同步性很好,这对于保持电路的稳定性和性能至关重要。

4. **宽温度范围-40~125°C**:这表示该元件或系统可以在-40摄氏度到125摄氏度的宽温度范围内正常工作,这使得它适用于各种环境条件。

5. **输出级拉电流/灌电流能力 1.5A/1.8A**:这是指输出级能够提供的最大电流,拉电流(sink current)是指输出端能够吸收的电流,而灌电流(source current)是指输出端能够提供的电流。1.5A和1.8A的电流能力表明该元件或系统能够驱动较大的负载。

要计算开关所需的时间转换成赫兹(Hz),我们需要知道开关的周期时间。赫兹是频率的单位,表示每秒内周期性事件发生的次数。如果我们知道开关的周期时间(即开关完成一个开-关周期所需的时间),我们可以使用以下公式来计算频率:

\[ \text{频率 (Hz)} = \frac{1}{\text{周期时间 (s)}} \]

在你提供的信息中,开关的开通/关断传输延时分别为150ns和120ns。为了得到一个完整的开关周期,我们需要将这两个时间相加:

\[ \text{周期时间} = \text{开通时间} + \text{关断时间} \]
\[ \text{周期时间} = 150\text{ns} + 120\text{ns} \]
\[ \text{周期时间} = 270\text{ns} \]

现在,我们将周期时间从纳秒(ns)转换为秒(s),因为频率的单位是赫兹(Hz),它是基于秒的:

\[ 1\text{ns} = 10^{-9}\text{s} \]
\[ 270\text{ns} = 270 \times 10^{-9}\text{s} \]

然后,我们使用频率公式计算开关频率:

\[ \text{频率 (Hz)} = \frac{1}{270 \times 10^{-9}\text{s}} \]
\[ \text{频率 (Hz)} = \frac{1}{2.7 \times 10^{-7}\text{s}} \]
\[ \text{频率 (Hz)} \approx 3.7 \times 10^6 \text{Hz} \]

所以,开关的频率大约是3.7 MHz。这个计算假设开关在每个周期内都完全打开和关闭,实际应用中可能会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