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有没有好用的APP可以测试倾斜角度的?我需要用这个功能来调试一款MPU6500做的产品

楼主:
手机有没有好用的APP可以测试倾斜角度的?我需要用这个功能来调试一款MPU6500做的产品

这个测试角度准不准,比如我水平放的时候 也不是0°或者180°啊

网友A(2024-11-12):
小米手机中,系统工具有个指南针选项,你看看有没有你需要的要求。

网友B:
当然要校准的,因为陀螺仪有累计误差,时间越久偏离越大

网友C:
谢谢你   苹果还是安卓?

网友D:
安卓,自己做的,比较简陋,凑合用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   苹果还是安卓?

安卓的,传感器的原始数据,自己做的,比较简陋,你凑合用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