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很详细的51单片机万年历代码

楼主(2024-11-11):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bit flag_200ms ;          //200毫秒的变量
bit flag_100ms ;          //100毫秒的变量
sbit beep = P3^7;          //蜂鸣器定义

uchar menu_1,menu_2;  //设置不同参数的变量

sbit key1 = P3^6;            //按键IO口定义
sbit key2 = P3^5;                //按键IO口定义
sbit key3 = P3^4;                //按键IO口定义
sbit key4 = P3^3;                //按键IO口定义

sbit rs=P1^0;         //寄存器选择信号 H:数据寄存器          L:指令寄存器
sbit rw=P1^1;         //寄存器选择信号 H:数据寄存器          L:指令寄存器
sbit e =P1^2;         //片选信号   下降沿触发

sbit clk = P1^3;          //ds1302时钟线定义
sbit io =  P1^4;          //数据线
sbit rst = P1^5;          //复位线
                                                //秒  分   时   日   月  年   星期
uchar code write_add[]={0x80,0x82,0x84,0x86,0x88,0x8c,0x8a};   //写地址
uchar code read_add[] ={0x81,0x83,0x85,0x87,0x89,0x8d,0x8b};   //读地址

uchar miao,fen,shi,ri,yue,week,nian;
uchar i;
uchar fen1=3,shi1=8;          //1个闹钟变量的定义
bit open1=1;

/*************写一个数据到对应的地址里***************/
void write_ds1302(uchar add,uchar dat)
{
        rst = 1;                         //把复位线拿高
        for(i=0;i<8;i++)
        {                                     //低位在前
                clk = 0;                 //时钟线拿低开始写数据
                io = add & 0x01;
                add >>= 1;                 //把地址右移一位
                clk = 1;                 //时钟线拿高
        }
        for(i=0;i<8;i++)
        {
                clk = 0;                 //时钟线拿低开始写数据
                io = dat & 0x01;
                dat >>= 1;                 //把数据右移一位
                clk = 1;                 //时钟线拿高
        }
        rst = 0;                         //复位线合低
        clk = 0;
}

/*************从对应的地址读一个数据出来***************/
uchar read_ds1302(uchar add)
{
        uchar value,i;
        rst = 1;                         //把复位线拿高
        for(i=0;i<8;i++)
        {                                     //低位在前
                clk = 0;                 //时钟线拿低开始写数据
                io = add & 0x01;
                add >>= 1;                 //把地址右移一位
                clk = 1;                 //时钟线拿高
        }
        for(i=0;i<8;i++)
        {
                clk = 0;                 //时钟线拿低开始读数据
                value >>= 1;
                if(io == 1)
                        value |= 0x80;
                clk = 1;                 //时钟线拿高
        }
        rst = 0;                         //复位线合低
        clk = 0;
        return value;                 //返回读出来的数据
}

/*************把要的时间 年月日 都读出来***************/
void read_time()
{
        miao = read_ds1302(read_add[0]);        //读秒
        fen  = read_ds1302(read_add[1]);        //读分
        shi  = read_ds1302(read_add[2]);        //读时
        ri   = read_ds1302(read_add[3]);        //读日
        yue  = read_ds1302(read_add[4]);        //读月
        nian = read_ds1302(read_add[5]);        //读年
        week = read_ds1302(read_add[6]);        //读星期
}

/*************把要写的时间 年月日 都写入ds1302里***************/
void write_time()
{
        write_ds1302(0x8e,0x00);                        //打开写保护
        write_ds1302(write_add[0],miao);        //写秒
        write_ds1302(write_add[1],fen);                //写分
        write_ds1302(write_add[2],shi);                //写时
        write_ds1302(write_add[3],ri);                //写日
        write_ds1302(write_add[4],yue);                //写月
        write_ds1302(write_add[5],nian);        //写星期
        write_ds1302(write_add[6],week);        //写年
        write_ds1302(0x8e,0x80);                        //关闭写保护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uint(uint q)
{
        while(q--);
}

/***********************lcd1602写指令函数************************/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写指令
        rw=0;                                //对1602写操作
        P0=com;                                //P0口对1602写指令
        e=1;                 //e=1使能信号
        delay_uint(100);   //延时一下等1602完成操作
        e=0;
}

/***********************lcd1602写数据函数************************/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rs=1;                       //写数据
        rw=0;                       //对1602写操作
        P0=dat;                           //P0口对1602写数据
        e=1;                 //e=1使能信号
        delay_uint(100);   //延时一下等1602完成操作
        e=0;
}

/***********************lcd1602上显示1位十进制数************************/
void write_lcd1(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date)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1602写第一行的地址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1602写第二行的地址
        write_data(0x30+date % 10);
}

/***********************lcd1602上显示两位16进制数************************/
void write_lcd2_ds1302(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date)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1602写第一行的地址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1602写第二行的地址
        write_data(0x30+date/16);
        write_data(0x30+date%16);
}

/***********************lcd1602上显示这字符函数************************/
void write_string(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p)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1602写第一行的地址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1602写第二行的地址
                while(1)
                {
                        if(*p == '\0')  break;         //\0字符串的结尾标志  break结束while循环 结束写字符
                        write_data(*p);                     //写数据
                        p++;                                     //指针地址加1
                }
}

/*****************控制光标函数********************/
void write_guanbiao(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date)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1602写第一行的地址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1602写第二行的地址
        if(date == 1)
                write_com(0x0f);     //显示光标并且闪烁
        else
                write_com(0x0c);   //关闭光标
}

/***********************lcd1602初始化设置************************/
void init_1602()         //lcd1602初始化设置
{
        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不检测忙信号
        write_com(0x0c);        //开显示 不显示光标
        write_com(0x06);        //当写一个字符是,地址指针加 1
        write_string(1,0,"  00:00:00       ");        //初始化1602显示
        write_string(2,0," 20  -  -        ");        //初始化1602显示
}

/******************1ms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写星期函数*******************/
void write_week(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week)//写星期函数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1602写第一行的地址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1602写第二行的地址
        switch(week)
        {
                case 1:write_data('M');//星期数为1时,显示
                           write_data('O');
                           write_data('N');
                           break;

                case 2:write_data('T');//星期数据为2时显示
                           write_data('U');
                           write_data('E');
                           break;

                case 3:write_data('W');//星期数据为3时显示
                           write_data('E');
                           write_data('D');
                           break;

                case 4:write_data('T');//星期数据为4是显示
                           write_data('H');
                           write_data('U');
                           break;

                case 5:write_data('F');//星期数据为5时显示
                           write_data('R');
                           write_data('I');
                           break;

                case 6:write_data('S');//星期数据为6时显示
                           write_data('T');
                           write_data('A');
                           break;

                case 7:write_data('S');//星期数据为7时显示
                           write_data('U');
                           write_data('N');
                           break;
        }
}

/*************时钟显示***************/
void init_1602_ds1302()
{
        write_lcd2_ds1302(1,2,shi);                   //显示时
        write_lcd2_ds1302(1,5,fen);                   //显示分
        write_lcd2_ds1302(1,8,miao);           //显示秒
        write_week(1,12,week);                           //显示星期
        write_lcd2_ds1302(2,3,nian);   //显示年
        write_lcd2_ds1302(2,6,yue);           //显示月
        write_lcd2_ds1302(2,9,ri);           //显示日

}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void init_time0()
{
        EA   = 1;                   //开总中断
        TMOD = 0X01;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TH0 = 0X3C;
        TL0 = 0XB0;            //定时50毫秒中断一次
}

bit flag_beep_en;
uint clock_value;     //用作闹钟用的

/*************闹钟报警函数***************/
void menu_dis()
{
        static uchar mm,value;
        if(flag_100ms == 1)                  //100ms执行一次
        {
                flag_100ms = 0;
                if(open1 == 1)        //如果闹钟打开
                {
                        if((miao == 0) && (fen == fen1) && (shi == shi1))
                        {
                                flag_beep_en = 1;        //打开蜂鸣器响的标志位
                        }
                        if(flag_beep_en == 1)        //闹钟以被打开
                        {
                                clock_value++;
                                if(clock_value <= 30)
                                        beep = ~beep;           //蜂鸣器叫3秒
                                else if(clock_value > 30)
                                {
                                        beep = 1;                    //蜂鸣器停1秒
                                        if(clock_value > 40)
                                        {
                                                clock_value = 0;

                                        }
                                }
                                //  1 分钟后自动关闭闹钟
                                value ++;
                                if(value >= 10)
                                {
                                        value = 0;
                                        mm++;
                                        if(mm >= 60)
                                        {
                                                mm = 0;
                                                flag_beep_en = 0;
                                                beep = 1;
                                        }
                                }
                        }
                }
        }
}

/********************独立按键程序*****************/
uchar key_can;         //按键值

void key()         //独立按键程序
{
        static uchar key_new;        //key_new  这个变量的功能是做按键松手检测的
        key_can = 0;                //按键值还原成0
        if(key1 == 0 || key2 == 0 || key3 == 0 || key4 == 0)                //有按键按下
        {
                delay_1ms(1);                     //按键延时消抖动
                if(key_new == 1)
                {
                        key_new = 0;                //key_new = 0   说明按键已按下
                        if(key1 == 0)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can = 1;         //得到按键值
                        if(key2 == 0)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can = 2;         //得到按键值
                        if(key3 == 0)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can = 3;         //得到按键值
                        if(key4 == 0)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can = 4;         //得到按键值
                }
        }
        else
                key_new = 1;         //key_new = 1   说明按键已经松开了
}

/**********************设置函数************************/
void key_with()
{
        if(key_can == 1)        //设置键
        {
                menu_2 = 1;
                menu_1++;
                if(menu_1 == 1)          //设置时间
                {
                        write_string(1,0,"    :  :    W:  ");
                        write_string(2,0," 20  -  -       ");
                }
                if(menu_1 == 2)          //设置闹钟
                {
                        write_string(1,0,"   set clock    ");
                        write_string(2,0,"    Y  00:00      ");
                }
                if(menu_1 > 2)        //退出设置
                {
                        menu_1 = 0;               //menu_1 = 0 退出设置了,在正常显示界面下
                        init_1602();      //初始化1602显示
                }
        }
        if(key_can == 2)        //选择键
        {
                if(menu_1 == 1)                  //设置时间
                {
                        menu_2 ++;
                        if(menu_2 > 7)
                                menu_2 = 1;
                }
                if(menu_1 == 2)                 //设置闹钟
                {
                        menu_2 ++;
                        if(menu_2 > 3)
                                menu_2 = 1;
                }
        }
        if(menu_1 == 1)
        {
                if(menu_2 == 1)                  //设置时
                {
                        if(key_can == 3)        //加键
                        {
                                shi+=0x01;            //设置时钟加1
                                if((shi & 0x0f) >= 0x0a)
                                        shi = (shi & 0xf0) + 0x10;
                                if(shi >= 0x24)
                                        shi = 0;
                        }
                        if(key_can == 4)        //减键
                        {
                                if(shi == 0x00)
                                        shi = 0x24;
                                if((shi & 0x0f) == 0x00)
                                        shi = (shi | 0x0a) - 0x10;
                                shi -- ;            //设置时钟减1
                        }
                }
                if(menu_2 == 2)                  //设置分
                {
                        if(key_can == 3)        //加键
                        {
                                fen+=0x01;                //设置分钟加1
                                if((fen & 0x0f) >= 0x0a)
                                        fen = (fen & 0xf0) + 0x10;
                                if(fen >= 0x60)
                                        fen = 0;
                        }
                        if(key_can == 4)        //减键
                        {
                                if(fen == 0x00)
                                        fen = 0x5a;
                                if((fen & 0x0f) == 0x00)
                                        fen = (fen | 0x0a) - 0x10;
                                fen -- ;           //设置分钟减1
                        }
                }
                if(menu_2 == 3)                  //设置秒
                {
                        if(key_can == 3)        //加键
                        {
                                miao+=0x01;                //设置秒钟加1
                                if((miao & 0x0f) >= 0x0a)
                                        miao = (miao & 0xf0) + 0x10;
                                if(miao >= 0x60)
                                        miao = 0;
                        }
                        if(key_can == 4)        //减键
                        {
                                if(miao == 0x00)
                                        miao = 0x5a;
                                if((miao & 0x0f) == 0x00)
                                        miao = (miao | 0x0a) - 0x10;
                                miao -- ;            //设置秒减1
                        }
                }
                if(menu_2 == 4)                  //设置星期
                {
                        if(key_can == 3)        //加键
                        {
                            week+=0x01;                //设置星期加1
                                if((week & 0x0f) >= 0x0a)
                                        week = (week & 0xf0) + 0x10;
                                if(week >= 0x08)
                                        week = 1;
                        }
                        if(key_can == 4)        //减键
                        {
                                if(week == 0x01)
                                        week = 0x08;
                                if((week & 0x0f) == 0x00)
                                        week = (week | 0x0a) - 0x10;
                                week -- ;                //设置星期减1
                        }
                }
                if(menu_2 == 5)                  //设置年
                {
                        if(key_can == 3)        //加键
                        {
                            nian+=0x01;                //设置年加1
                                if((nian & 0x0f) >= 0x0a)
                                        nian = (nian & 0xf0) + 0x10;
                                if(nian >= 0x9a)
                                        nian = 1;
                        }
                        if(key_can == 4)        //减键
                        {
                                if(nian == 0x01)
                                        nian = 0x9a;
                                if((nian & 0x0f) == 0x00)
                                        nian = (nian | 0x0a) - 0x10;
                                nian -- ;                //设置年减1
                        }
                }
                if(menu_2 == 6)                  //设置月
                {
                        if(key_can == 3)        //加键
                        {
                            yue+=0x01;                //设置月加1
                                if((yue & 0x0f) >= 0x0a)
                                        yue = (yue & 0xf0) + 0x10;
                                if(yue >= 0x13)
                                        yue = 1;
                        }
                        if(key_can == 4)        //减键
                        {
                                if(yue == 0x01)
                                        yue = 0x13;
                                if((yue & 0x0f) == 0x00)
                                        yue = (yue | 0x0a) - 0x10;
                                yue -- ;                //设置月减1
                        }
                }
                if(menu_2 == 7)                  //设置日
                {
                        if(key_can == 3)        //加键
                        {
                            ri+=0x01;                //设置日加1
                                if((ri & 0x0f) >= 0x0a)
                                        ri = (ri & 0xf0) + 0x10;
                                if(ri >= 0x32)
                                        ri = 0;
                        }
                        if(key_can == 4)        //减键
                        {
                                if(ri == 0x01)
                                        ri = 0x32;
                                if((ri & 0x0f) == 0x00)
                                        ri = (ri | 0x0a) - 0x10;
                                ri -- ;                        //设置日减1
                        }
                }
                write_lcd2_ds1302(1,2,shi);           //显示时
                write_lcd2_ds1302(1,5,fen);           //显示分
                write_lcd2_ds1302(1,8,miao);           //显示秒
                write_lcd1(1,14,week);           //显示星期
                write_lcd2_ds1302(2,3,nian);           //显示年
                write_lcd2_ds1302(2,6,yue);           //显示月
                write_lcd2_ds1302(2,9,ri);           //显示日
                switch(menu_2)           // 光标显示
                {
                        case 1:  write_guanbiao(1,2,1);  break;
                        case 2:  write_guanbiao(1,5,1);  break;
                        case 3:  write_guanbiao(1,8,1);  break;
                        case 4:  write_guanbiao(1,14,1);  break;
                        case 5:  write_guanbiao(2,3,1);  break;
                        case 6:  write_guanbiao(2,6,1);  break;
                        case 7:  write_guanbiao(2,9,1);  break;
                }
                write_time();           //把时间写进去
        }
/***************设置闹钟*********************/
        if(menu_1 == 2)
        {
                if(menu_2 == 1)                  //设置闹钟开关
                {
                        if(key_can == 3)
                        {
                                open1 = 1;          //闹钟开
                        }
                        if(key_can == 4)
                        {
                                open1 = 0;          //闹钟关
                        }
                }
                if(menu_2 == 2)                  //设置闹钟时
                {
                        if(key_can == 3)        //加键
                        {
                            shi1+=0x01;                //设置闹钟时加1
                                if((shi1 & 0x0f) >= 0x0a)
                                        shi1 = (shi1 & 0xf0) + 0x10;
                                if(shi1 >= 0x24)
                                        shi1 = 0;
                        }
                        if(key_can == 4)        //减键
                        {
                                if(shi1 == 0x00)
                                        shi1 = 0x5a;
                                if((shi1 & 0x0f) == 0x00)
                                        shi1 = (shi1 | 0x0a) - 0x10;
                                shi1 -- ;                //设置闹钟分减1
                        }
                }
                if(menu_2 == 3)                  //设置闹钟分
                {
                        if(key_can == 3)        //加键
                        {
                            fen1+=0x01;                //设置闹钟分加1
                                if((fen1 & 0x0f) >= 0x0a)
                                        fen1 = (fen1 & 0xf0) + 0x10;
                                if(fen1 >= 0x60)
                                        fen1 = 0;
                        }
                        if(key_can == 4)        //减键
                        {
                                if(fen1 == 0x00)
                                        fen1 = 0x5a;
                                if((fen1 & 0x0f) == 0x00)
                                        fen1 = (fen1 | 0x0a) - 0x10;
                                fen1 -- ;            //设置闹钟分减1
                        }
                }
                if(open1 == 1)
                        write_string(2,4,"Y");
                else
                        write_string(2,4,"N");
                write_lcd2_ds1302(2,7,shi1);           //显示闹钟时
                write_lcd2_ds1302(2,10,fen1);           //显示闹钟分
                switch(menu_2)           // 光标显示
                {
                        case 1:  write_guanbiao(2,4,1);  break;
                        case 2:  write_guanbiao(2,7,1);  break;
                        case 3:  write_guanbiao(2,10,1);  break;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beep = 0;                                //开机叫一声
        delay_1ms(150);
        P0 = P1 = P2 = P3 = 0xff;                //单片机IO口初始化为1
        init_time0();                 //初始化定时器
        init_1602();                 //lcd1602初始化
          while(1)
        {
                key();                         //按键程序
                if(key_can  != 0)
                {
                        if(flag_beep_en == 0)  //只有闹钟关了的时候才能进入设置
                                key_with();
                        else
                        {
                                flag_beep_en = 0;         //按下任意键可关闭闹钟
                                beep = 1;
                                clock_value = 0;
                        }
                }

                if(flag_200ms == 1)           //200毫秒执行一次里面的程序
                {
                        flag_200ms = 0;
                        if(menu_1 == 0)
                        {
                                read_time();                  //读时间
                                init_1602_ds1302();   //显示时间
                        }
                }
                menu_dis();           //闹钟报警函数
                delay_1ms(1);
        }
}

/**************定时器0中断程序*****************/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value;
        TH0 = 0X3C;
        TL0 = 0XB0;            //定时50毫秒中断一次
        value ++;
        if((value % 2) == 0)         //100ms
                flag_100ms = 1;                  //定时产生一个100毫秒的变量
        if(value >= 4)                         //200ms
        {
                value = 0;
                flag_200ms = 1;                //定时产生一个200毫秒的变量
        }
}

原理图: 无
仿真: 无
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