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根HDMI转VGA线

楼主:
偶得一根HDMI转VGA线,闲来无事,好奇心驱使,决定拆开一探究竟!

拆前HDMI接头的样子

奋力切开HDMI头的黑胶外壳,竟然里面还有一层白胶

接头同时带有一个音频接口和一个USB接口

细看USB接口竟然只有两根线,不知道是数据线还是电源线

小心翼翼+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拆开电路板上的胶,但是线跟的胶和电线粘的太紧密了

细看连接线还有编号,应该是对应VGA线那边的引脚位置

从底部可以看到USB那两根线只是接了电源,充电可以,连接就不行了

音频线应该是个音频输入口,三根线,是立体声

电路板细节,可以看到芯片模糊的型号

芯片特写,基本可以辨别芯片型号

以上就是我看到的,有兴趣的亲有什么新发现请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A(2024-11-12):
是我电脑问题?怎么除了第一张图可以打开,其余都打不开呢

网友B:
只能看到第一张图,下面的都是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我电脑问题?怎么除了第一张图可以打开,其余都打不开呢

我也是一样,只看到第一张图,昨晚整个论坛都打不开

网友D:
原来大家都一样,还以为我的电脑有问题呢。(期间刷新了N次)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是我电脑问题?怎么除了第一张图可以打开,其余都打不开呢

我这也看不到,返回404、可能是楼主没有将图片上传到服务器。

网友F:
同上,只能看到第一张图,下面的都是炸裂

网友G:
不好意思各位亲,可能是图片太大,导致上传失败,现在修改了,试试看!

网友F:
USB 只是供电用的

网友H:
芯片加个散热片吧,这东西长时间用发热厉害

网友I:
可以了,都能看到,芯片型号也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