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ed连接单片机io口的问题

楼主(2024-11-12):
如图所示,想制作一个摇摇棒的电路,在网上看所有资料都是led灯直接连到io口,但是led工作电流20mA,stc89c52rc的io口灌电流最大6mA,如何取舍QWQ 如果加电阻限流的话,达不到20mA led就达不到亮度 QWQQWQ

网友A:
加三极管扩流啊,尺寸放得开

网友B:
用三极管扩流

网友C:
高亮的LED,2MA就很亮了

网友D:
用三极管驱动

网友E:
现在都要用AI8051U了   支持USB下载  和89C52兼容的

网友F:
要加限流电阻,,6MA电流够用了

网友G:
可以加三极管(或场管)放大同时串电阻限流,

网友H:
需要大电流,使用驱动,如三极管

网友I:
你这个图没问题,但是实物肯定做不成功,因为没有加限流电阻,建议加300欧的电阻串在小灯与单片机之间

网友E:
Ai8051U, DMA 轻松同时点亮 7条 WS2812 灯带 === 3条  DMA-SPI 点亮 , 4条 DMA-PWM 点亮 DMA支持的 SPI 有 3个通道; DMA支持 PWMA,有4通道; ===做工程师从点灯开始,学会了点灯,您就是大国工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