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9使用的几个疑问

楼主(2024-11-12):
1.如何设置才没有这根红线出来?

2.离图连接器的字符怎么才能旋转?字符!

楼主:
最近我的求助帖  怎么连阅读量都没有   咋回事啊

网友A:
红线没见过
零件旋转不是用鼠标拖住然后按空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线没见过
零件旋转不是用鼠标拖住然后按空格?

有些锁住了  需要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