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作业:倒计时钟(STC89C52RC单片机+旋转编码器+TM1637)

楼主(2024-11-12):
跟论坛前辈抄抄改改,累死若干脑细胞,弄了这么个缝合怪,可以放厨房炖排骨计时间了。1、上电复位静态显示0000。
2、按旋转编码器中键第1次显示00:00,分钟00按秒闪烁;左右旋转分钟减加(00-59)。
3、按旋转编码器中键第2次显示00:XX,小时00按秒闪烁;左右旋转小时减加(00-23),所以最大定时时间23小时59分。
4、按旋转编码器中键第3次显示XX:XX,秒点闪烁,开始倒计时走时。七色LED点亮(自闪)表示正在倒计时。倒计时结束显示00:00并全部秒闪,七彩LED熄灭,有源蜂鸣器按秒叫唤。
5、按旋转编码器中键第4次单片机复位,显示0000,蜂鸣器关闭,LED关闭。
不会画proteus,再说没几个元件。TM1637 DIO接P3^4、CLK接P3^5,旋转编码器中键接P3^6+GND,左右接P3^2、P3^3、GND,蜂鸣器接P0^7(P0是开漏,接其他口准双向口灌电流太小带不动),七彩LED接P2^1。精度么,5分钟差不了1秒,没耐心再比对更长时间的去微调了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include "STC89C52.h"
#include "TM1637.h"
#include "intrins.h"

sbit KA=P3^2;                //旋转编码器A
sbit KB=P3^3;                //旋转编码器B
sbit KC=P3^6;                //旋转编码器中
bit relay=0;        //时间到标志
sbit com=P0^7;        //蜂鸣器
sbit con=P2^1;  //七彩LED
unsigned char KO=0;  //旋转编码器
char Num=0,Nu=0;                //计时变量
unsigned char hour=0,minute=0,second=0,time_count=0;   //时,分,秒,10ms计数器
unsigned char show[6]={0,0,0,0,0,0}; //TM1637四位数码管显示数组:小时的十位和个位,分钟的十位和个位,最后两个为小时和分钟。
unsigned int Se=0;   //秒计数
unsigned int Kcase=0;//旋转编码器中键按键次数
bit flag_1s=0;                //秒任务标志位
bit flag_500ms=0;        //半秒标志位
bit stat_100ms=0;        //快闪标志位
bit stat_500ms=0;        //半秒状态位,控制闪烁

bit flag=0;                //调整标志位

/******************************
函数说明:延时函数,STC_ISP软件给出 @6MHz 1T单片机
入口参数:us=延时微秒数
出口参数:无
******************************/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us)
{
   while(us--)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us延时函数结束

void djs(void)   ///////////////////////////////倒计时
{
                                if(flag_1s==1)
                                {flag_1s=0;
                                         if(second>0)
                                                {second--;
                                                Se++;
                                                }
                                        else if(minute>0)
                                                {minute--;
                                                second=59;}
                                        else if(hour>0)
                                                {hour--;
                                                minute=59;
                                                second=59;}
                                        else{relay=1;flag=1;}
                                }
                                show[4]=hour;
                                show[5]=minute;
                            show[0]=show[4]/10%10; //显示的小时十位数
                                show[1]=show[4]%10;           //显示的小时个位数
                                show[2]=show[5]/10%10; //显示的分钟十位数
                                show[3]=show[5]%10;           //显示的分钟个位数
                                                //以下时间到,闪烁显示00
                                 if(relay==1)
                                {
                                                        con=1;
                                                        if(stat_500ms==0)
                                                        {
                                                         TM1637_display(21,21,21,21,0); //半秒熄灭
                                                                        if(Se==0)
                                                                        {com=1;}
                                                                        else{com=0;}
                                                        }
                                                        else
                                                        {
                                                         TM1637_display(0,0,0,0,1); //半秒显示00:00
                                                        com=1;
                                                        }
                                }

                                else {        com=1;
                                                        con=0;
                                                        if(stat_500ms==0)
                                                        {
                                                         TM1637_display(show[0],show[1],show[2],show[3],stat_500ms); //半秒秒点
                                                        }
                                                        else
                                                        {
                                                         TM1637_display(show[0],show[1],show[2],show[3],stat_500ms); //半秒秒点
                                                        }

                                           }

}

/******************************
函数说明:定时器0初始化,12T自动重装模式,定时10毫秒
******************************/
void Timer0Init(void)        //10毫秒@6.000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78;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EC;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1;                                //允许T0中断
        EA=1;                                //开全局中断
}//定时器初始化结束

void Zuan()   //旋转处理
{
      switch(Kcase)
                {case 1:
                                                  if((KO==KA)||(KA==1))  //不理会A引脚上升沿,低电平每个脉冲只做一次处理
                                         {
                                 KO=KA;
                                                _nop_();
                                                _nop_();
                                return;
                                         }
                                      (KB == 0)?Num-- : Num++;   //根据引脚B的值,判断正反转
                                       KO=KA;    //存储引脚A状态
                                                _nop_();
                                                _nop_();

                                                if(Num<0){Num=59;}
                                                 if(Num==60){Num=0;}
                                show[5]=Num;
                            show[0]=show[4]/10%10; //显示的小时十位数
                                show[1]=show[4]%10;           //显示的小时个位数
                                show[2]=show[5]/10%10; //显示的分钟十位数
                                show[3]=show[5]%10;           //显示的分钟个位数
                                minute=Num;
                                break;
                case 2:
                                                  if((KO==KA)||(KA ==1))  //不理会A引脚上升沿,低电平每个脉冲只做一次处理
                                         {
                                 KO=KA;
                                                _nop_();
                                                _nop_();
                                                _nop_();
                                          return;
                                         }
                                       (KB == 0)?Nu-- : Nu++;   //根据引脚B的值,判断正反转
                                        KO=KA;
                                                 _nop_();
                                                _nop_();
                                                _nop_();//存储引脚A状态
                                                 if(Nu<0){Nu=23;}
                                                 if(Nu==24){Nu=0;}
                                        show[4]=Nu;
                              show[0]=show[4]/10%10; //显示的小时十位数
                                        show[1]=show[4]%10;           //显示的小时个位数
                                        show[2]=show[5]/10%10; //显示的分钟十位数
                                        show[3]=show[5]%10;           //显示的分钟个位数
                                        hour=Nu;
                                        break;

                case 3:
                                break;
                }
}

void main(void)
{
        Se=0;
        relay=0;
        flag=0;
        com=1;
        con=1;
          TM1637_display(0,0,0,0,stat_500ms); //上电后默认显示00:00
         Timer0Init();           //定时器T0初始化并启动
        while(1)
        {

                if(KC==0)/////////////中键检测
                {
                  Delay_US(7000);///////////按键消抖
                if(KC==0)////再次确认中键
                {
                Kcase++;
                if(Kcase==5)
                        {Kcase=1;
                        com=1;
                        con=1;
                        relay=0;
                        flag=0;
                        Num=0;
                        }

                }
                }
                switch(Kcase)///////////////////状态选择
                {  case 1:
                                        if(stat_500ms==1)         //半秒闪烁分钟
                                        {
                                        TM1637_display(show[0],show[1],21,21,1); //半秒闪烁分钟
                                        }
                                        else
                                        {
                                         TM1637_display(show[0],show[1],show[2],show[3],1); //半秒闪烁分钟
                                        }

                          Zuan();
                                        break;
                        case 2:
                                        if(stat_500ms==1)         //半秒闪烁小时
                                        {
                                        TM1637_display(show[0],show[1],show[2],show[3],1); //半秒闪烁小时
                                        }
                                        else
                                        {
                                         TM1637_display(21,21,show[2],show[3],1); //半秒闪烁小时
                                        }
                                        Zuan();
                                        break;
                   case 3:
                                        djs();
                                        break;
                        case 4:
                                        ISP_CONTR=0x20;        //第4按软件复位
                                        break;
                  }        ////////switch状态选择结束
        }//while(1)结束
}//main函数结束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T0中断服务,每10ms响应一次
{
                time_count++;                 //计数加1
                if(time_count==55)
                {stat_500ms=~stat_500ms;
                }
                if(time_count==113)
                {time_count=0;
                stat_500ms=~stat_500ms;
                flag_1s=1;
                }
}////////////////////////////////T0中断结束

以下为TM1637显示
sbit CLK= P3^5;   //定义模拟IIC总线的时钟线
sbit DIO = P3^4;   //定义模拟IIC总线的数据线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us);

unsigned char code tab[] =
{
        0x3F,/*0*/
        0x06,/*1*/
        0x5B,/*2*/
        0x4F,/*3*/
        0x66,/*4*/
        0x6D,/*5*/
        0x7D,/*6*/
        0x07,/*7*/
        0x7F,/*8*/
        0x6F,/*9*/
        0x77,/*10 A*/
        0x7C,/*11 b*/
        0x58,/*12 c*/
        0x5E,/*13 d*/
        0x79,/*14 E*/
        0x71,/*15 F*/
        0x76,/*16 H*/
        0x38,/*17 L*/
        0x54,/*18 n*/
        0x73,/*19 P*/
        0x3E,/*20 U*/
        0x00,/*21 黑屏*/
};

//IIC开始
void TM1637_start(void)
{
         CLK=1;
         DIO=1;
         Delay_US(2);
         DIO=0;
}

//IIC应答
void TM1637_ack(void)
{
        unsigned char i;
        CLK=0;
        Delay_US(5);
         //DIO=1;
        while(DIO==1&&(i<250))i++;
        CLK=1;
        Delay_US(2);
        CLK=0;
}

//IIC停止
void TM1637_stop(void)
{
         CLK=0;
         Delay_US(2);
         DIO=0;
         Delay_US(2);
         CLK=1;
         Delay_US(2);
         DIO=1;
         Delay_US(2);
}

//写数据函数
void TM1637_Write(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CLK=0;
                if(DATA & 0x01)
                        DIO=1;
                else DIO=0;
                 Delay_US(3);
                DATA=DATA>>1;
                CLK=1;
                 Delay_US(3);
        }
        //TM1637_ack();
}

//按顺序显示
void TM1637_display(unsigned char a,unsigned char b,unsigned char c,unsigned char d,unsigned char h)
{

        TM1637_start();
        TM1637_Write(0x40);//写数据+自动地址加1+普通模式
        TM1637_ack();
        TM1637_stop();
        TM1637_start();
        TM1637_Write(0xc0);//设置显示首地址即第一个LED
        TM1637_ack();

        TM1637_Write(tab[a]);
        TM1637_ack();
        TM1637_Write(tab[b]|h<<7);//h为1时显示时钟中间的两点
        TM1637_ack();
        TM1637_Write(tab[c]);
        TM1637_ack();
        TM1637_Write(tab[d]);
        TM1637_ack();

        TM1637_stop();
        TM1637_start();
        TM1637_Write(0x89);//开显示,2/16亮度
        TM1637_ack();
        TM1637_stop();
}

网友A:
谢谢楼主上传,精辟详细,对学习有帮助。

网友B:
没有找到旋转开关,用的按键,但时间减没反应!

倒计时钟(STC89C52RC单片机 旋转编码器 TM1637.rar

网友C:
感谢版主的无私分享, 受益匪浅

网友D(2024-12-18):
多谢楼主分享,楼主辛苦了!
很好的电路和程序。
按照楼主的做了,买的成品旋转编码器,自带上拉电阻、限流电阻和对地电容的那种。连接好后旋转编码器不起作用,直接用不带电阻电容的旋转编码器可行,经研究短接限流电阻后使用正常。应该是我买的旋转编码器质量不行。
在这里分享给大家,如果遇到同样问题的避免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