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版本proteus8.17仿真stm32串口通信不能接收异常问题

楼主(2024-11-12):
版本proteus8.17仿真stm32串口通信不能接收异常问题,仿真代码没错,在其他人的电脑上能成功,其他人估计就是kile5与proteus版本和我的不同,也试过网上说的将DATA/MODELS里面的文件替换,但不成功。

网友A(2025-01-15):
(1) 在Proteus8.17中,要把STM32的OSC Frequency改成与你开发项目中的HCLK频率一致,如72MHz
(2) 串口输出的每一行,要加\r\n,Proteus的虚拟终端Virtual Terminal才能显示出来,且虚拟终端的波特率与要与你的开发项目中设置的波特率一致,如115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