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PT2046芯片疑惑点咨询

楼主(2024-11-12):
我使用XPT2046芯片目前进行了电池电压的测量和温度测量,发现误差很大,会不会是芯片的原因?百度和谷歌都找了,没找到具体可以参考的资料。驱动代码如下.
出现的问题为:
1.使用Bat管脚测电压的时候,测试电压为3.5,实际万用表读取的电压为3.3
2.使用温度检测功能的时候,温度转换后的结果是错误的

网友A:
XPT2046不是触摸芯片吗?你把它当普通ADC用路子也太野了

网友B:
厉害,这背景还能写出程序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XPT2046不是触摸芯片吗?你把它当普通ADC用路子也太野了

我看他数据手册说可以使用单端输入模式当作ADC和温度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这背景还能写出程序来

差生文具多

网友C:
DAC 的转误差与Vref 有关系的. 可以在XPT2046的第9脚接入精度高点的参考电压源, 之后在看看是不是问题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DAC 的转误差与Vref 有关系的. 可以在XPT2046的第9脚接入精度高点的参考电压源, 之后在看看是不是问题有改 ...

仔细阅读了芯片手册后,我注意到了单端模式下必须只使用内部参考电压,然后发现Bat电压测量效果好很多了,但是温度测量还是效果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