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蓝牙音箱电路

楼主(2024-11-13):
设计采用的功放为TDA7576B,由于该功放一般是为车载(24V系统)设计的,想用USB和锂电池供电的话需加入升压电路,最终做出来的音质效果还是不错的,缺点就是耗电快,电池要用大容量,这个是升压带来的坏处。或许用24V适配器供电音质效果更好,但是只能插电使用了,总之有利有弊。至于为什么用TDA7576B?因为手上有这个功放,才油然而生做音箱的想法。

网友A:
USB有快充或闪充协议的可以 出24V,不需要升压电路。

网友B:
ST做单片机很好,但数字功放还得是TI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有快充或闪充协议的可以出24V,不需要升压电路。

感谢指点

网友C(2025-04-07):
DIY一个带人工智能的蓝牙音箱电路怎么样?难不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IY一个带人工智能的蓝牙音箱电路怎么样?难不难

现在网上好容易买到所谓AI音箱,wifi或蓝牙接入网络调用AI的API

网友E(2025-10-16):
引用 网友C:
DIY一个带人工智能的蓝牙音箱电路怎么样?难不难

现在DIY蓝牙音箱很简单,网上可以买个蓝牙功放板,再买个匹配的喇叭和电池(或电源),搞个箱子装起来就行。如果用电池供电还要陪一块电池的充电板。全部材料网上都能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