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喇叭驱动电路,有没有更好的电路,推荐一下,这个共射电路是不是不能驱动车的喇...

楼主:
车喇叭驱动电路,有没有更好的电路,推荐一下,这个共射电路是不是不能驱动车的喇叭。车的电池一般是12V 24V 48V 60V 这些电压

网友A(2024-11-13):
这不是共射这叫推挽,这电路很好了别折腾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共射这叫推挽,这电路很好了别折腾了

嗯嗯  不用考虑输出阻抗吗

网友C:
会死管,要加MOS

网友D:
喇叭输出端要加一个隔直流电容,否则会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