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开发板本身的板载开发工具 ,keil能够连接上开发板,读到芯片型号,也可以正常编...

楼主(2024-11-13):
用开发板本身的板载开发工具 ,keil能够连接上开发板,读到芯片型号,也可以正常编译,下载。为啥用jlink连接不上keil?

网友A:
我之前遇到过可能是芯片厂家有限制吧(具体原因我也不清楚),要用他们的下载器,或者用正版的jlink(没试过),至于jlink软件里面没有是要添加对应的芯片信号,具体操作可以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