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电机正反转程序如何实现关联?

楼主(2024-11-13):
这是一个电机正反转的程序,想在不同的情况下自动关联有关参数(这里是 n : 正反转的次数),
现在是 void Motor(),  肯定不行。void Motor(uchar m),也不行,提示语法错误:sizeof
不知道怎么办了,哪位高手帮帮忙,非常感谢!!

网友A:
你要看电机的驱动啊,和电机的驱动结合起来,理解代码,然后才知道咋改

网友B:
1. 代码不完整
2. 代码截图要截行号
3. 找bug技巧1:先看第一个报错
4. 找bug技巧2:双击报错会跳到该行
5. 找bug技巧3:出错行数有机会是上一行或上几行